[笔电] 求助,华硕A42J开机后黑屏

楼主(2021-08-11):
一直正常使用华硕A42j,今天开机后看不到桌面图标,只有那个箭头光标。具体情况是,按电源键有开机过程显示(能出现欢迎使用,请稍候的提示)开机就黑屏,按电源键也有关机过程显示…………重装系统仍然是这样,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显卡挂了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
这个是华硕这个型号的通病,电源电路头偷工减料,现在原件老化,供电不足,需要维修主板,我的笔记本200块钱处理掉了。

网友:
explorer进程无法挂载,不是硬盘坏了就是软件太多

网友:
用U盘启动,检测一下硬盘看看,我的是K42J,感觉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
当然先重新安装一个系统试下啊,前提是不要装显卡驱动!!

网友A:
我的电脑刚刚升级win11也这样,降级全新安装就好了。系统重新折腾一下吧,不然降级全新安装试试看对了,bios进去黑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刚刚升级win11也这样,降级全新安装就好了。系统重新折腾一下吧,不然降级全新安装试试看对了 ...

进bios显示正常,将系统重装问题依旧,用U盘扫了硬盘,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BIOS看看

不敢,这个不会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敢,这个不会玩啊。

不敢刷BIOS还修什么电脑?
这机器要么BIOS坏,要么主板通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敢刷BIOS还修什么电脑?
这机器要么BIOS坏,要么主板通病坏

不是修电脑的。我这是自用机器,多年来顶多就是自己重装一下而已,这次情况特殊,发个帖咨询一下,多多包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bios显示正常,将系统重装问题依旧,用U盘扫了硬盘,没有问题。

进bios显示正常应该是操作系统的原因,不知道是win7win10win11,最近win11黑屏全新安装win10好了,如果是ghost的win7那就全新安装。啥系统啥配置都没有,就一个型号,能回答你问题的都是神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ios显示正常应该是操作系统的原因,不知道是win7win10win11,最近win11黑屏全新安装win10好了,如果是 ...

谢谢!ghost,win7,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