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为S1024交换机

楼主(2021-08-11):
使用中的交换机不亮了,拆开检查电源损坏,测量为开关管烧了。

网友:
老古董,值30

网友A:
同步整流芯片是什么

网友:
太老了,能用这么久真不容易

网友:
灰不少啊~

网友:
换个管子看能不能复活

网友:
楼道交换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芯片是什么

3843的电源哪里来的同步整流

网友:
用了15年,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有多少年头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843的电源哪里来的同步整流

你看主板上啊很明显的上mos下mos

网友:
估计是12V的,电源模块或者交换机主板上会有说明。如果有合适的电源,可以自己改造一下,输出就是2个红正、2个黑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主板上啊很明显的上mos下mos

这个只是把电源的12v降压给芯片用3.3v和1.8v吧,

网友:
寿命可以啊

网友:
不错了,这电源还是台达的

网友:
看着这层灰就像洗一洗~刷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