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DIY一个大号LED灯泡,照亮30平方没有问题

楼主(2021-08-11):
DIY一个大号LED灯泡,照亮30平方没有问题

很大的一只LED灯泡,亮度不错
做好后,可以完全做到防蚊,但散热效果也变差了

DIY的利器,用上这款非隔离驱动电源 ,
因为模组的串并方式很高

电源 背面
加上了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
堆锡当散热器,增加散热效果

电源放到灯头下方位置,刚刚好

这个电源 比较 适合这款灯泡外壳

704固定

引出线材

成品的样子,还不错吧

换个姿势

怎么没有看到LED灯珠的图片啊
我也没有看到,组装的时候,忘记拍照了
等回想起来时,灯罩固定胶已经干透了,再拆开,就比较 麻烦了

输入功率,23W左右,亮度非常不错了
这个灯,原来的标称功率是38W的

网友A:
电源不错,有玻璃管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有玻璃管保险丝。

还加了X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哦

我感觉还是安装的位置,非常的合适,尺寸刚刚好

太完美了

网友B:
你这堆锡散热感觉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堆锡散热感觉没啥用···

有效果的

加了焊锡,比不加焊锡的,可以承受更高的环境温度

发热元件的温度也会低一点。
正常情况下,效果可能不明显,恶劣的工作环境,就会有一些作用

也有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C:
这个热量就这么一圈铝能扛得住?

网友:
散热也很关键,散热不好对寿命影响大灯珠也容易烧

网友:
老板,这么大的灯泡哪儿买

网友:
謝謝分享  保密做的不错,灯板不透露~~ 技术不外流~

网友:
灯珠的排列及串连数量会影响发热效果

网友:
锡是不是堆的太多了

网友:
不会忘了给我装灯珠吧?

网友:
恭喜老大又创造一个自己品牌的LED灯了。

网友:
碓锡效果一般。还是要有散热孔的

网友:
体积这么大,可以加风扇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效果的

加了焊锡,比不加焊锡的,可以承受更高的环境温度

加拆机双滚珠轴承风扇最管用,从LED灯珠走线取12伏给风扇供电。我买的球泡灯类似楼主大号款,再买一个7瓦阳光照明牌小球泡灯拆驱动板,7瓦驱动加20瓦灯板电压差不多都能用,比阳光照明自带小灯板耐用。

网友:
从led厂商的角度,做一个很快坏的灯泡才符合最大利益。
从diyer角度,这什么垃圾?
普通人,乖乖掏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效果的

加了焊锡,比不加焊锡的,可以承受更高的环境温度

不止买灯,还做灯

网友:
搞这么大灯,楼主你家院子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热量就这么一圈铝能扛得住?

原灯的灯珠是54串2并的,灯珠电压是9V,所以配套的电源 ,输出电压就是很高的,输出端的电解电容,耐压是500V的,电压高,整灯效率就会很高,发热相对比较小,原灯38W,点亮一个小时,发热并不大

我自己就改成27串4并的了,原装的电源损坏了,就只能用我手上的电源 ,把功率降一些,长时间工作,发热并不大,家里用的话,感觉问题并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