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LINK WDR5610路由器不通电求指导

楼主(2021-08-11):
已经使用万用表测量数据如图所示,C404发热很大,烫手,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便宜货别修了,修好也没啥用

网友B:
0.43V是贴片电容的电压???要么贴片电容有击穿短路的,要么那个电源芯片坏了。如果有热成像就能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货别修了,修好也没啥用

没用几次拿出来就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3V是贴片电容的电压???要么贴片电容有击穿短路的,要么那个电源芯片坏了。如果有热成像就能一目了然 ...

是的 基本量了几个电容都是0.43V 0.44V 不知为何

网友:
U25芯片是啥型号。测量一下该零件各个功能脚电压。

网友:
这个主板的供电电压是3.3v,,,就单路供电,,你这已经是短路了,,也就是发热的芯片挂了。。。。。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发热的贴片电容换了试试
贴片拆下后,测量下是否是贴片电容短路。
换电容如果还不行,就上维修电源
输出电容3.3v,电流最大500ma-1200ma
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基本ic短路了。

网友:
非常大的可能发热的电容漏电大了导致电压低

网友:
直流电源加电,熏点松香看看不就知道哪个元件坏了,你这大概率六角电源芯片坏

网友:
测一下橘色框里集成块引脚电压看

网友(2023-11-24):
WDR5620  WDR5610 用的板子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