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电充电宝无法充电,拿可调电源夹6个触点也不行

楼主(2021-08-11):
有没有大神会破解,无法充电,拿可调电源夹6个触点也不行,放电只有3.5V

网友:
几块钱的事情何必折腾?

网友:
主芯片已经加密,换板才是王道。

网友:
你的主要任务不是破解它而是想办法拆电池或者换个升压板~

网友:
拆电芯用或者拆电芯卖

网友A:
我也拆了这个充电宝,感觉应该是单片机有一个信号到控制芯片或者mos的输出,只要找到这个脚直接通电就行了

网友:
全套啊  柜子 充电宝都有啊  这东西 只能拆电芯用  或者拆芯片卖  那个芯片也值20块了。全套啊  柜子 充电宝都有啊  这东西 只能拆电芯用  或者拆芯片卖  那个芯片也值20块了。全套啊  柜子 充电宝都有啊  这东西 只能拆电芯用  或者拆芯片卖  那个芯片也值20块了。

网友:
换板吧,破解太费事。

网友(2021-12-01):
有个防拆开关?会不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了这个充电宝,感觉应该是单片机有一个信号到控制芯片或者mos的输出,只要找到这个脚直接通电就行了 ...

你好哪一个请指点指点我的唯心豪码是ZX19862501314

网友(2023-02-08):
南芯主控,破解很有难度,应该要拆单片机重写程序

网友(2024-01-03):
我也在找这个,归还过时钱扣了,充电宝算我买下了,但TM不能充电没有用,看半天等于个FW

网友:
换板子,现在板子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