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报废笔记本改台式机的问题(无外接视频输出)

楼主(2021-08-12):
话说,一同事的笔记本被他老婆给摔了,尸体被我要了过来,稀碎啊朋友们忘了拍照了,除了A面完整其他面都不全了,硬盘他自个儿留了,电池找不着了,能用的也就主板了,还好主板没有太大损坏,就是CPU和显卡的铜管有点变形,说了这么多忘了说型号了我,宏基V3-471G,cupi5三代,高性能显卡2g中关村里面查的。
下面开始我的折腾之旅
1.(已完成)拆掉所有没有用的部件留下主板
2.(已完成)给硬盘做系统(这型号机子硬盘是要用转接线连在主板的,转接线找不到了,还好插USB口可以进系统,应该是之前做过系统设置了USB启动顺序,新的硬盘可以进系统,我甚至可以盲播放桌面的歌曲)
3.连接外置显示器(卡就卡在这里了,按理说没有内置屏幕了,主板会自动识别外置视频输出,但是连接两个电视一个显示器都没有反应,系统是win10专业版做的win to go,硬盘是三星t5固态,用我笔记本宏基vn7-592连电视也只连上了一次,然后就是插上无反应,家里电视用的电信机顶盒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怀疑是系统问题,百度了下win10系统好像经常会找不到第二屏,改天腾出一个硬盘做个win7试试吧,我也是醉了)
4.(未开始)网上找个那种装酒的木盒开孔当机箱使用,为啥不用亚克力,不会画CAD
最后也只拍的一张硬盘转接口吧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在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按一下 Win+P ,按一次 下箭头 ,回车。。。或者 windows to go 插别的机器测试下远程桌面可用,插回来远程桌面检查驱动什么的

网友B:
有些笔记本BIOS设置中,可以设置从哪个显卡输出,这个应该跟集显、独显有关,你现在没屏幕BIOS没法看,难办。还有笔记本键盘如果在的话,应该有热键可以切换HDMI输出,但是你也没有,即使有,热键驱动也没装。

网友:
开机后按键盘 WIN+P切换到画面复制模式  有的时候外接了显示器可能不会自动切换到复制或者扩展而是停留在  单个屏幕显示

网友:
Windows图标加p盲操作

网友:
把键盘装上, 用Fn+F5切换一下

网友C:
我之前有碰到过类似问题,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优先显示独显或者集显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笔记本BIOS设置中,可以设置从哪个显卡输出,这个应该跟集显、独显有关,你现在没屏幕BIOS没法看,难办 ...

如果原键盘找不到,可以淘宝上买一块,要不了几个钱。
除了一些太老的或者太新的笔记本外,大部份机型的热键不需要驱动在WIN10下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首先确认下主板是否正常,系统是否正常加载,有的电脑主板检测不到屏幕会报错不开机。确认进入系统后有的电脑确实不会自动切换到外接显示器,这时候在按上面其他坛友的操作进行

网友:
买根LDS转接线直接整合到显示器里做成一体机!!!

网友D:
主板摔过,显卡或者显卡周围有零件脱落,线路板断裂可能性比较大,跟系统没有什么关系,正常笔记本主板外接显示器都可以亮的,(开机显示笔记本品牌),而且你笔记本有VGA+HDMI。

网友:
笔记本一般来说都是默认核显输出到内置屏幕

网友:
LvDS  转接 vga 输出

重点:板子没显示输出,没说清怎么判读板子成功启动,看电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摔过,显卡或者显卡周围有零件脱落,线路板断裂可能性比较大,跟系统没有什么关系,正常笔记本主板外接 ...

这还真不好说,我有一台thinkpad,之前屏幕排线坏了准备直接用来远程桌面,可就是死活进不了系统,接外置显示器也不行,必须检测到内置显示器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碰到过类似问题,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优先显示独显或者集显就搞定了 ...

好像现在是没屏吧,

网友:
这个很麻烦,好像三代的都有类似问题?
我遇到过一次,最后没搞定,找修笔记本的帮忙整的。
当时是屏线坏了,一直配不到屏线,放了2年,想试一下,看看主机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结果怎么搞都没法显示。

网友:
主板不要了呗,淘宝买支持笔记本U和内存的主板,我记得有个牌子叫观注还是聚博,我买过一个HM65的,至今还在用。

网友:
挂咸鱼
全部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的情况下高清有可能没有输出啊,无论是复制还是扩展都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 Win+P ,按一次 下箭头 ,回车。。。或者 windows to go 插别的机器测试下远程桌面可用,插回来远程 ...

裸主板win+p不行,我的笔记本连电视也就成功了一次,电脑重启+电视重启都不行,同样的线机顶盒倒是每次都可以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