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海康E100这块固态盘的短接点在哪里?MK8115主控的

楼主(2021-08-12):
海康E100这张板子的短接点在哪里?

网友A:
这不是标记了吗 ROM

网友:
上面几个洞洞不是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标记了吗 ROM

这里短接没反应的、我手上也有同一块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短接没反应的、我手上也有同一块板子

没有反应 是你转接板子有问题吧? 我的 就是这么搞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应 是你转接板子有问题吧? 我的 就是这么搞的啊

用20329短接没反应、1153E短接能设备管理器能识别4M、软件又不支持1153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20329短接没反应、1153E短接能设备管理器能识别4M、软件又不支持1153E

你看我的贴子里 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20329短接没反应、1153E短接能设备管理器能识别4M、软件又不支持1153E

我怀疑你 20329的转接板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 20329的转接板 有问题

不会吧、这个转接板我拿来开 JM没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 20329的转接板 有问题

手头就20329 和1153E也不好测试  20329不的D版本的 淘的一个10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的贴子里 就明白了

感谢指点,开卡成功了  但是我用AS SSD Benchmark   测试发现评分好低啊   是我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