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M201-1-YS 的ROOT固件

楼主(2021-08-12):
就为了该LAKKA
TF卡已经安装测试正常 需要增加3个电阻 分别是

6R4 10K

6R6 4.7K
6R3 22R

已经百度了和刷机了好几个固件都是没有ROOT的 刷了LAKKA的TF卡无法启动

楼主:
或者那位大神知道这机器能用的lakka么 第一次玩这东西 找了好多个都是不启动的

网友:
这么复杂还不如换其他盒子,我都弄好几个游戏盒子了

楼主:
这盒子是当时我爸买来玩的 然后又丢电视机柜子下面了 我看到是905的就有这想法  TF卡 卡槽 什么都搞好了就剩下LAKKA无法启动 悲哀

网友A:
确定是201-1?S905只是个统称,具体又细分有S905L、S905M、S905MB等等,这几个型号刷lakka是没问题的。
魔百和201-1是S905L2,是不能刷lakka的,原因是没有适配的dtb驱动。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凡是S905芯片且带蓝牙功能的,都不能刷游戏盒。

还有,刷游戏盒和root无直接关系,有root运行启动app方便些而已(无root,ttl下update reboot命令一样效果)。
201-1我曾手动root成功过,具体命令行可参见B806A root包(网上有下载),可以说,基本适用大部分常见的S905盒子(极个别和高安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201-1?S905只是个统称,具体又细分有S905L、S905M、S905MB等等,这几个型号刷lakka是没问题的。
魔 ...

确定是905的盒子因为我自己用AML的刷机程序重新刷过
带蓝牙和双频 确认了是没DTB的 重新买了个Q5了打算搞给孩子玩

网友B:
我有一个mg2000的盒子是s905m有双频wifi和蓝牙的,可以刷某个带root的安卓6.0固件,就可以从tf卡启动了,应该可以启动laka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mg2000的盒子是s905m有双频wifi和蓝牙的,可以刷某个带root的安卓6.0固件,就可以从tf卡启动了,应 ...

这个盒子也没有d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