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USB-SATA易驱线的问题

楼主(2021-08-12):
手上有一个USB的易驱线,ASM 1153E的,之前用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近拿来接个笔记本硬盘,希捷的BarraCude Pro 500G ,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接上的硬盘无法格式化,而且只有一个问题,无法格式化,其他操作都正常,包括删除,新建分区,
然后我接另外一个大硬盘的盒子,也是ASM1153E的,带外接供电的,完全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大硬盘盒子上格式化完成后,再接回来读写文件都正常,速度也正常
怀疑USB供电问题,但是换个电脑也是一样的问题
而这个易驱线接其他的硬盘也没有问题,测试过INTEL的SSD,WD的1T蓝盘都没有问题
也怀疑过是固件的问题,刷了下固件到141126_A1_AB_21_30,还是一样的问题
甚至怀疑过硬盘问题,换了个同型号的硬盘,竟然一模一样的问题
各位帮忙看下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硬盘等问题
另外想问一下:如何更新易驱线的固件

网友:
我曾经用一个杂牌SATA转换线插了下西数的硬盘,然后那个硬盘就变成了只读。废了。各种方法都不行。百思不得其解,刚买没多久的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等问题
另外想问一下:如何更新易驱线的固件

看芯片型号,找对应的刷新工具和固件就可以了,有的是可以刷的,有的不能刷

网友:
这种线好像都有主控的,芯片不同。。

网友B:
diskpart 伺候一次。

网友:
坏了开了防删除保护?看芯片手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kpart 伺候一次。

没用,DISKPART  CLEAN,CREATE PARTITION PRIMARY都没有问题,FORMAT报错,无法完成格式化

网友C:
我对固态硬盘进行开卡,习惯用的都是1根JMS578的易驱线,都没问题,直到遇到一个杂牌的固态,开卡、分区都没问题,就是无法格式化,折腾了1个小时没搞定,后来换了根1153E的易驱线就可以,确认硬盘没坏就放心了。然后再换回JMS578易驱线,插上12V的外置电源,一次过,拔掉电源,失败。

所以你这个大概率还是供电问题,不是USB口的供电,而是这根易驱线供电能力有限,电路啊、线太细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固态硬盘进行开卡,习惯用的都是1根JMS578的易驱线,都没问题,直到遇到一个杂牌的固态,开卡、分区都 ...

这么说倒是有可能,这希捷硬盘是7.2K的专业盘,功率比较大

网友:
你该不是用了分插吧?我的一个硬盘盒接分插不能写,必须直插电脑u扣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