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给一段直接能用的红外遥控康佳电视开关的51代码

楼主(2021-08-12):
就是红外发射康佳开关信号的代码,最好是的STC15w104,11.0592M的,测试通过的。
我搞了好久都搞不定,它不是NEC标准的,我只用arduino 的IRremote库的学习方式,录下了高低电平间隔,再原样发出去可以。
用STC无数次测试不成功,甚至arduino收到stc发的数据包括hash值时间隔都一模一样了,还是搞不定,没办法只好求助大咖们了。
附上一些基础资料,和我研究的数据。
https://wenku.baidu.com/view/232cf34eef06eff9aef8941ea76e58fafbb04532.html

网友A:
编码输出是不是反相了,瞎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输出是不是反相了,瞎猜一下.

哦?那Hash还能对么?

网友:
可能不全,见的多是4~6bytes的。。还有可能是结尾那里还要一些位。。。。。用逻辑仪或示波器录来看看

网友:
原样录怎么会不行呢

网友:
最好是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它的时序,然后用单片机自己写,如果只是单一的功能,没有道理搞不定的。

网友:
有遥控器,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只有开关机的遥控器?

网友B:
搞定了吗?

给你些东西:

;+++++++++++++++++++++++++++++++++++++++++++++++++++++++++++++++++++++++++++++++++++
;CKP1205或兼容红外线遥控器接收子程序(要求使用HS0038或兼容的红外接收头)@12MHZ
;----------------------------------------------------------------------------
;使用该子程序前须定义的参数:
;IR        BIT        PX.X                ;红外信号的输入端口
;----------------------------------------------------------------------------
;说明:        CKP1205发射方式为PPM编码格式,即        0=0.56mS的低电平引导+1.2mS的高电平信号
;                                        1=0.56mS的低电平引导+2.1mS的高电平信号
;发码方式:
;        引导码(3mS的低电平+3mS的高电平)+8位用户码+8位数据码+结束码(0.56mS的低电平+3.5mS的高电平+0.56mS的低电平)
;============================================================================
;入口:        无
;出口:        ACC        ->=00H按键无效,=01是新键,=02是重复键
;----------------------------------------------------------------------------
CKP1205:PUSH        PSW
        PUSH        01H
        PUSH        04H
        PUSH        05H
;下面为逻辑位的接收部分
CK12051:MOV        R5,#02H                ;后续要收的是两个字节(1字节系统码+1字节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吗?

给你些东西:

汇编啊,真难,几十年不玩了

楼主:
大神们都没搞过?

网友C:
38khz载波是不是被你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khz载波是不是被你忽略了?

没有。这个是基本的,不然测试根本收不到码。

楼主:
用了Bing,搜国外的,还是老外专业一点,哪怕是国产电视。
http://www.hifi-remote.com/forum ... 793ac05dd9358#50868

https://forum.arduino.cc/t/konka ... -irrremote/179962/6

网友D:
stc研究红外接收的多,红外发射的少的很,基本限制在nec格式,其他格式很少见。arduino确实要比stc方便多了,实在搞不定用raw数据,但是stc就没有发送raw的,郁闷。我想搞个发射不同用户码和发射吗的红外发射测试都找不到案例。不纠结体积的话,用arduin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研究红外接收的多,红外发射的少的很,基本限制在nec格式,其他格式很少见。arduino确实要比stc方便多了 ...

是啊,就是这个情况,例子太难找了,找到的也不符合型号,不知道是不是主频不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编啊,真难,几十年不玩了

给的不是程序,给的是编码格式(协议),跟据编码格式编写相应的发射代码就行了。

网友:
我认为对付红外码这些使用那个小的逻辑分析仪真的很好用,自己模仿的波形和原来遥控器的波形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E:
做一个学习型的遥控器不是行了吗,站内有例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学习型的遥控器不是行了吗,站内有例子的

学习型的很多只能学NEC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