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泥板要全包的好还是半包的

楼主(2021-08-12):
买了个便宜的山地车,上下班骑着,由于是特价,没有送任何配件
所以现在想装个挡泥板,我这里路上总有洒水车,还有工地总往路上洒水
这种用全包还是半包好,全包的不太好装,也不太好看
半包的看评论都说装了跟没装一样,这种车子装哪种够用?

有用过的说说哪种好
买这个特价车也是后悔了,车把低,不太适合我这通勤用
骑车得弯腰,我喜欢直着骑

网友:
全包好。半包基本包不住,一身泥。

网友:
经常骑全包,雨天不甩身上水,半包基本没用

网友:
要么不装,要装就全包。除了全包的之外都是邪路,什么仁波切之类的更是智商税。

网友:
我的就是半包,一点用没有。

网友:
直接全包。。。我现在车子用的全包,效果很好。然后车把低的话,可以在淘宝上买车把增高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A:
全包的没装过,半包的用过2种,没太大的用处,速度不快问题不大,稍微快一点,挡不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包的没装过,半包的用过2种,没太大的用处,速度不快问题不大,稍微快一点,挡不住什么。 ...

看来还得全包啊,水坑到是没多少,就是怕一时忘了减速,直接踩过去,踩一个就够受的了

网友:
个人觉得山地车不适合通勤

网友:
半包的只有裝飾功能

网友B:
想坐着骑应该买那种前面一根梁那种的   山地车要压着点的。

加油兄弟,期待3个月后改电动。

网友C:
这个好像有加高把立,抬高把手舒服一点!不过山地车通勤还是不怎么适合,坐垫又窄,篮子又没有!链条盖子又没有!姿势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坐着骑应该买那种前面一根梁那种的   山地车要压着点的。

加油兄弟,期待3个月后改电动。 ...

不能改电动了,要不我就直接上电动车了
思来想去还是没上电动,一个是北方冬天电池不抗用
还有充电麻烦,每天来回拆卸电池
我们这普遍都是两年一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有加高把立,抬高把手舒服一点!不过山地车通勤还是不怎么适合,坐垫又窄,篮子又没有!链条盖子又 ...

哎,可不是吗,以前没骑过这种,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啊
当初图的是它特价,其他的没有这么便宜。
上下班这种真的不太适合,对付吧,自己改造改造,先加挡泥板,再加车架车筐什么的

网友(2022-06-07):
全包应该比较好。

网友:
这种车楼主图中的挡泥板装上去没有用的,什么也挡不住;不过,全包的山地车好像不太好安装(设计者就是不考虑安装全包的),安装不好的话,还可能晃来晃去刮车轮。如果是普通的通勤车,不是山地车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全包全包全包!半包不如不包

网友:
半包仍然会甩一身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