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定期重启,会丢配置文件,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21-08-12):
是系统问题,还是存储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A:
之前刷MT7621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刷入的固件过大,配置都不能保存,供参考。

网友:
手工重启 丢不丢???不丢的话,找个定时器,再自己重启前手工重启。另,自己重启是不是有东西温度过高了?比如说主芯片,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刷MT7621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刷入的固件过大,配置都不能保存,供参考。 ...

刷小的固件就不会有事么?

网友:
固件问题吧,重刷一下试试

网友:
啥固件,路由器硬件配置,刷多了可能芯片又坏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