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对于新手真的很友好,没弄过并有兴趣的新手可以试试

楼主(2021-08-12):
此前在这里发帖曾经说过,为了玩ESP8266准备到arduino的坑里转转浅尝辄止的玩玩,最近很无聊就想起来这事了,于是,弄软件、配置esp8266开发板弄的不亦乐乎,于是测试各种示例、例程,弄了几天后虽然并不知道在arduino IDE上怎样写代码,但是大致可以玩耍了,那块NODEMCU小板子也可以操控了,wifi时间也能显示了,接下来到了实现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了,先试着用8266控制RX8025时钟芯片,按照固有思维在网上到处找RX8025的库文件,倒是被我找到了两个但都不好用,此后卡住很久,昨天偶然读到一篇关于讲解write.h的应用的帖子,于是悟到了一些就试着用C语言写了测试代码,结果发现arduino是可以用C来编程的,而且配合基础库做I2C驱动要比用keil简单的太多了,看来懂些C编程的用arduino真的是可以玩耍的,虽然前方的各种坑还不知深浅,但只要不是无从下手就好。

网友:
arduino有库就好办,8266工具没有arduino多吧,我也是刚刚开始玩

网友A:
arduino现在发展为一个软件平台架构,底层支持多款MCU,不光是AVR,8266,ESP32、ARM、STM8、MSP430、51等都是支持的。

网友:
我一篇小论文试验就是用arduino开发esp8266完成的

网友B:
怎么说呢,这东西对入门了的比较好,或者先用这东西熟悉下,完了还是应该去学不用库怎么写,否则你永远都在学库,不是真的在学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这东西对入门了的比较好,或者先用这东西熟悉下,完了还是应该去学不用库怎么写,否则你永远都在 ...

专注造车就可以了,轮子留给专门造轮子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注造车就可以了,轮子留给专门造轮子的人。

唉……就怕现在人都是你这种想法,基础不扎实,就想着快,这种想法其实挺危险的,不过在这个快节奏社会里有时候也没办法,但是长期来说就很危险了。为啥我们芯片会被卡脖子?为啥我们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俄罗斯人家经济总量只相当于广东省,人家都有自己的操作系统!现在的程序员基本都是在学库,真的在学底层编程的很少,别说分析linux内核了,连基本IO中断之类的都不一定会。

网友D:
https://github.com/search?l=C%2B%2B&q=8025&type=Repositories

要是打开慢就百度“GitHub 打开慢”

#include "RX8025_RTC.h"
#include <Wire.h>
#include <TimeLib.h>

/********************************************************************************/
RX8025_RTC::RX8025_RTC(){

}

bool RX8025_RTC::write(tmElements_t tm){
  _year       = tmYearToCalendar(tm.Year);
  _month      = tm.Month;
  _day        = tm.Day;
  _hour       = tm.Hour;
  _minute     = tm.Minute;
  _second     = tm.Second;
  return _begin();
}

tmElements_t RX8025_RTC::read(){
  tmElements_t tm;
  if(_read()){
    tm.Year = CalendarYrToTm(_year);
    tm.Month = _month;
    tm.Day = _day;
    tm.Hour = _hour;
    tm.Minute = _minute;
    tm.Second = _second;
    return tm;
  }
}

/********************************************************************************/
bool RX8025_RTC::_begin(){
  byte n;
  Wire.beginTransmission(RTC8052_I2CADDR);
  Wire.write(0xE0);
  Wire.write(RTC8052_CFG_PULSE_ITR_SEC);  //Control 1
  Wire.write(0x00);         //Control 2
  Wire.endTransmission();
  delay(1);

  Wire.beginTransmission(RTC8052_I2CADDR);
  Wire.write(0x00);
  n = _toBCD(_second);
  Wire.write(n);            //0:Seconds
  n = _toBCD(_minute);
  Wire.write(n);            //1:Minutes
  n = _toBCD(_hour);
  Wire.write(n);            //2:Hours
  Wire.write(0x00);         //3:Weekdays
  n = _toBCD(_day);
  Wire.write(n);            //4:Days
  n = _toBCD(_month);
  Wire.write(n);            //5:Months
  n = _toBCD(_year);
  Wire.write(n);            //6:Years
  Wire.endTransmission();
  delay(1);

  Wire.beginTransmission(RTC8052_I2CADDR);
  Wire.write(0x8E);
  Wire.write(0x00);   //8:Alarm_W ; Minute
  Wire.write(0x00);   //9:Alarm_W ; Hour
  Wire.write(0x00);   //A:Alarm_W ; Weekday
  Wire.write(0x00);   //B:Alarm_D ; Minute
  Wire.write(0x00);   //C:Alarm_D ; Hour
  Wire.endTransmission();
  delay(1);

  return true;
}

bool RX8025_RTC::_read(){
  byte years,months,days,hours,minutes,seconds;

  Wire.requestFrom(RTC8052_I2CADDR, 8);
  Wire.read();
  seconds = Wire.read();
  minutes = Wire.read();
  hours = Wire.read();

/**
  Serial.print("debug-->");
  Serial.print(hours >> 4);
  Serial.print(hours & 0x0F);
  Serial.print(":");
  Serial.print(minutes >> 4);
  Serial.print(minutes & 0x0F);
  Serial.print(":");
  Serial.print(seconds >> 4);
  Serial.print(seconds & 0x0F);
  Serial.println("");
**/

  Wire.read();
  days = Wire.read();
  months = Wire.read();
  years = Wire.read();

  _year = _fromBCD(years) + 2000;
  _month = _fromBCD(months);
  _day = _fromBCD(days);
  _hour = _fromBCD(hours);
  _minute = _fromBCD(minutes);
  _second = _fromBCD(seconds);

  return true;
}

/********************************************************************************/
byte RX8025_RTC::_toBCD(int i){
  byte n0,n1;
  n0 = i % 10;
  n1 = (i /10) % 10;
  return (n1 << 4) | n0;
}

int RX8025_RTC::_fromBCD(byte bcd){
  int i0,i1;
  i0 = bcd & 0x0F;
  i1 = (bcd >> 4) * 10;
  return i0 + i1;
}

网友E:
个人精力有限,我就集中精力专门玩熟32, 其它的最多了解一下,没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search?l=C%2B%2B&q=8025&type=Repositories

多谢你分享的资料,等我弄出些眉目来再开贴来分享我的代码,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精力有限,我就集中精力专门玩熟32, 其它的最多了解一下,没法试了

我弄单片机只是为了消遣,只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制作走,用到啥东西就玩啥东西,都是浅尝辄止达到用途就好并没有深入学习的动力,已经过了努力学习的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现在发展为一个软件平台架构,底层支持多款MCU,不光是AVR,8266,ESP32、ARM、STM8、MSP430、51等 ...

这东西虽然支持广泛,但是编译、下载真心的慢,我感觉玩51单片机还是keil靠谱,这个太难忍耐了。

网友:
我第一次接触arduino也是8266,不过arduino也有坑爹的地方,国内的网络环境很不友好,然后就是ide太难用,推荐你了解下vscode+platformIO:tit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弄单片机只是为了消遣,只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制作走,用到啥东西就玩啥东西,都是浅尝辄止达到用途就好 ...

给自己弄几个复杂点的应用,钻研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 实现了很有成就感

楼主:
我只是为了驱动8266才尝试使用arduino的,8266驱动好了能够和STC单片机搭在一起弄个闹表啥的也就可以了,涉及互联网相关的那些知识、协议啥的我也不懂,物联网控制那些都太复杂了我也弄不动,年龄大了弄新东西费劲,另外眼睛、脖子、腰也都不太给力凑合玩玩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search?l=C%2B%2B&q=8025&type=Repositories

这个库还是太简单,没有关于INT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