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小米9,128G的内存可以做成U盘吗??

楼主(2021-08-12):
小米9,128G的内存可以做成U盘吗??求大神帮忙,,,
   之前的小米9开不了机,,里面有很多资料和家人的图片想要保存下来,,,不知它的内存可以做成U盘并且保存好里面的资料吗????如果能解决问题必定重谢

网友:
要是字库坏了,就什么都别想了。

网友:
别想做成U盘后,里面是原来的资料。做成U盘后,要重新格式话的,只有一个空的u盘。

网友A:
保资料要cpu保证好的,然后找个好的主板,翻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资料要cpu保证好的,然后找个好的主板,翻版吧

对的,小米CPU都是烧录过SEC.DAT了

网友:
做U盘也许能,UFS这个保资料只能找修手机的了吧

网友B:
没上过海思处理器的闪存基本都可以做U盘,恢复数据难度就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上过海思处理器的闪存基本都可以做U盘,恢复数据难度就大了

为啥上过海思就做不了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上过海思就做不了U盘

可能是海思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