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圣诗音乐播放器(90年代的产品)

楼主(2021-08-12):
朋友送修的,基督教音乐播放器,这是90年代的产品,感觉做工用料挺扎实的。电位器接触不良,扬声器经常没声音(动一下音量电位器又有声音),拆开清洗一下

数字按键可以选择哪首音乐

右边三个电位器是控制速度,音频aux输出强弱,扬声器音量

音频输出线和电源适配器

经典的made in china 和6.5转接头,方便连接调音台

拆开后盖,电路板很大块,现在这类产品,电路板就比较迷你

90年代集成电路规模还没那么大,一块电路板需要很多零件,
现在圣经播放器或同类产品,估计就主控,缓存,闪存,功放几个IC

液晶屏和按键驱动ic

音乐就存在这些芯片里面(Midi的没歌词)

清洗一下电位器,恢复正常

早期的蓝鲸牌喇叭,音质挺好的

6V电源适配器

楼主:
使用效果,感觉音质还不错,有点像钢琴声,不是90年代常见的那种MIDI方波音乐。

楼主:
修好后,要还给人家,液晶屏按键部分就不深拆了。就是导电橡胶排线连接屏幕。

网友A:
有采样的波表?

网友B:
洗过之后,加点油,应该可以用得久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效果,感觉音质还不错,有点像钢琴声,不是90年代常见的那种MIDI方波音乐。
...

竟然可以发视频
有点像星之卡比的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过之后,加点油,应该可以用得久点

这种电位器现在店里买不到了(某宝有,但是快递又要好几天),酒精清洗一下,加点润滑油。又恢复正常,拨动也没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采样的波表?

现在的圣经播放器都是用mp3格式的。
这是90年代早期的产品,那时候还没mp3,也没大容量闪存,只能用midi(纯音乐版)

网友:
不错的说,好好收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可以发视频
有点像星之卡比的音色

论坛要电脑版,才能发视频(作为附件),手机版不支持。

网友:
教*会敛*财能力由此略见一斑

网友:
比听佛经的质量好多了

网友:
教会的,修好找神父开光之后再还给他、立马身价倍增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要电脑版,才能发视频(作为附件),手机版不支持。

真的可以诶~看来分版块,分大小的,暂时尺寸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