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改电动

楼主(2021-08-12):
咸鱼上有,就撸了,本来想的挺简单,回家一看刹车盘不对,电机接口要改。电机轴的螺母还配不到。

楼主:
拼多多上都说没有,我就撸了这样的试试。

网友A:
这个被JC叔叔发现很有可能被扣押

网友B:
车轴上的螺母和标准件的不一样、不通用,曾拿着螺母到实体店买几个新的,老板看一眼就说没有(你这车上用的没 有),心想你这标准件大全也不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轴上的螺母和标准件的不一样、不通用,曾拿着螺母到实体店买几个新的,老板看一眼就说没有(你这车上用的 ...

我也是到拼多多上专门卖电动车配件的店铺问的!没有。难道翻车了嘛!

网友:
细牙防松脱螺母,很好配的,关键词要找对!!!

网友C:
盘片 160六钉 ,10元左右。螺母一般是M10 一颗块把钱 不行M11 M12都买两颗备着。接头自己改 不想用接头直接焊死,想用接头自己重新做一个  不一定非要他的接头。

网友D:
这能跑多块啊?电池装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被JC叔叔发现很有可能被扣押

我们是小县城,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片 160六钉 ,10元左右。螺母一般是M10 一颗块把钱 不行M11 M12都买两颗备着。接头自己改 不想用接头直接 ...

刹车盘好配已下单,接头嘛用无霍尔控制器自己焊三个脚就好了。最头疼的是螺母。拼多多上找了7.8家发图片问他们都说没有。就下单了M12 1.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能跑多块啊?电池装哪里?

慢慢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刹车盘好配已下单,接头嘛用无霍尔控制器自己焊三个脚就好了。最头疼的是螺母。拼多多上找了7.8家发图片 ...

有霍尔线 推荐有霍尔的控制器,起步有劲。控制器40以内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霍尔线 推荐有霍尔的控制器,起步有劲。控制器40以内可以搞定

你图上转接线还要另外花钱,自己焊我又分不清线序,试过了只接三根线就是起步时有点抖动。

网友E(2022-01-14):
买的时候不问卖家 有没有螺母还有防反转垫圈?  这个螺纹和标准螺纹可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时候不问卖家 有没有螺母还有防反转垫圈?  这个螺纹和标准螺纹可能不一样的 ...

估计卖家说没有说是怕售后纠纷,其实就是125摩托的前轴螺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卖家说没有说是怕售后纠纷,其实就是125摩托的前轴螺母

防反转垫圈也很重要,所以轴是扁的就是为了装防反转垫圈。你装了吗? 防止轴转动的

楼主(2022-02-15):
引用 网友E:
防反转垫圈也很重要,所以轴是扁的就是为了装防反转垫圈。你装了吗? 防止轴转动的 ...

车架刚好卡住轴的扁处,

网友F:
期待成品,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成品,学习一下

有后续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