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NVC 雷士照明E-NLED 163-3天花灯

楼主(2021-08-12):
上次拆过一个了,参考这里

拆修NVC 雷士照明lLED天花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6663-1-1.html

这次又一个出现问题了,以为是通病,开始只卸下灯头查灯珠,测试灯珠测试结果正常,接着卸下驱动测试,发现是驱动坏了,半夜里没时间检修它,找了个备用3W隔离驱动装上,等有时间了再检修坏的驱动。

为保证坛友们游览速度,分两层不要插楼,谢谢!

卸下灯头

雷士的做工不做

大厂风范

2014年的,有年头了

灯头整体

散热器很实在

灯头核心部分由两个内六螺丝固定,可以调整角度

另一边的内六螺丝

专用工具

取下核心部位

这里也有警示贴,小厂绝对不给你粘这个

旋下聚光罩

有导热胶,与散热器紧密接合

40MA恒流源测试

40MA恒流源

灯头没问题,再次上去把驱动卸下

转下贴,不要插楼,谢谢!

楼主:
拆开驱动,板子 。有6脚芯片

中间好像是MOS管。低压侧没电压。半夜了不修了,有时间了再鼓捣它

找个库存备用的换上

两个比较。备用这个显然不如原装的。不过看芯片,备用这个芯片比较大,只是没字不知道型号

原装芯片型号是GBF。有高手说是AP3766,有时间了再研究

中间这个管子看着不错。实测有300V直流高压,半夜没时间细测, 以后鼓捣它

备用芯片无字

原装芯片丝印GBF

保险起见,给备用这个加个散热片

带背胶的

揭开,胶是黑色的

粘上

散热片离蓝色零线有点近,加透明胶绝缘

测试点亮没问题,装到天花板上,收工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拍的图片好清晰,

网友:
这种早期良好散热的led灯,灯珠很难坏,但光效比现在的低,而且时间长光衰也严重了,最好换一个新的铝基板贴片灯板,会比原来亮很多。

驱动问题大都是电容干涸导致,本质也是因为发热。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雷士灯具做工有品质的保证了。

网友:
大牌子的,还行

网友:
从灯珠取12伏电压, 接在拆机风扇吹灯板和电源板散热。

网友:
灯具 亮度好。技术佳。

网友:
当年撸的雷士是阻容的,就再没撸过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散热器高温下会掉下来吗?

网友:
做工都挺好的,不知道怎么会坏的?

网友:
好久没发现这么详细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