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装网络方案咨询

楼主(2021-08-12):
搬新家了,家里4个房间都埋好网线了,都有86网线插口。现在手上有2个K2P。现在的方案是
1.弱电箱里是用一个千兆交换机,一个K2P放在客厅,K2P能做到全屋覆盖,暂不打算上POE交换机和86无线AP(节省费用)

2.弱电箱里放一个K2P关闭无线只做交换机,另一个K2P放在客厅。

如果是方案1好的话,还需要购买一个千兆路由器,求推荐的型号?如果是方案2的话,K2P只做交换机的话可行吗?
附上户型图

网友A:
省钱方案:一个K2P放弱电箱做路由器 开无线,另一个放离弱电箱最远的房间 做AP。
完美方案:加一个企业级千兆路由器 做主路由,两个K2P都做AP使用。

86面板不推荐  配置都垃圾

网友B:
平面图上一下就知道怎么布置了  我120平只放了一只ac2100

网友C:
依我的打算就一个路由器搞定。。光猫就用一个千兆口的就好了。

网友:
我家两台华为A1组一起,光猫弱电箱,一个放客厅,客厅弄了两根网线,一根连接光猫,一根回弱电箱,另一台A1放在次卧。基本做到全屋WIFI覆盖。

网友D:
既然各屋都放了网线,,可以把k2p放在各个位置试试,,找到一个最佳点即可

k2p的覆盖能力还是很强的。 实在不行还可以两个k2p组成中继。

( 弱电箱一般是放不下k2p和光猫的,除非你提前改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方案:一个K2P放弱电箱做路由器 开无线,另一个放离弱电箱最远的房间 做AP。
完美方案:加一个企业级千 ...

实测一个K2P能做到全屋信号覆盖,企业级路由器太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各屋都放了网线,,可以把k2p放在各个位置试试,,找到一个最佳点即可

k2p的覆盖能 ...

K2P放在客厅能做到全屋信号覆盖,弱电箱应该能放去掉天线的K2P: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我的打算就一个路由器搞定。。光猫就用一个千兆口的就好了。

现在弱电箱里是一个很老的光猫,体积很大的那种,应该是百兆的,带电话带USB,4口LAN的。能不能免费更换千兆光猫,求方法。比如故意损坏

网友:
弱电箱用交换机可能稳定一些吧,毕竟密封环境,加个散热,现在的千兆交换机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图上一下就知道怎么布置了  我120平只放了一只ac2100

红米的AC2100,我买了一个放在办公室里自己用了,要和K2P换下吗?AC2100放家里客厅?AC2100的5G比K2P好,2.4G就不如K2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方案:一个K2P放弱电箱做路由器 开无线,另一个放离弱电箱最远的房间 做AP。
完美方案:加一个企业级千 ...

现在普通路由器拆机和评测的很多,86面板型的AP评测和拆机很少,基本上都是TP在做,同事就买的TP的86面板,1800M的双频,要200多一个,感觉很贵,4个86面板AP再加一个POE路由器,要1000以上。我觉得宽带没到1000M没必要做全屋满信号覆盖,当然不差钱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弱电箱里是一个很老的光猫,体积很大的那种,应该是百兆的,带电话带USB,4口LAN的。能不能免费更换 ...

现在基本都能免费更换成千兆光猫了,因为我自己淘的,所以客服答应换,但是现场工头说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米的AC2100,我买了一个放在办公室里自己用了,要和K2P换下吗?AC2100放家里客厅?AC2100的5G比K2P好, ...

我2.4全部都是给智能设备的,没有掉线过,三十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一个K2P能做到全屋信号覆盖,企业级路由器太贵了吧。

企业路由500以内可以上很好的了。
另外如果光猫支持千兆 有4口 不限终端数 的情况下,猫可以直接做路由。直接两个K2P做AP。

网友E:
弱电箱上钻 2个孔,把K2P 的5G天线引出来
另一个K2P 放主卧

网友:
随便淘一个全千兆接口的路由器当交换机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一个K2P能做到全屋信号覆盖,企业级路由器太贵了吧。

k2p做有线路由器放弱电箱,另外一个k2p当ap取消掉路由和dhcp放到客厅,最稳妥了,你能全覆盖完全没必要上新设备,交换机便宜的也不好用,贵的比k2p贵

网友:
用和家亲软件模拟下热力图,你就知道怎么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电箱上钻 2个孔,把K2P 的5G天线引出来
另一个K2P 放主卧

我家就是这样,k2p放弱电箱,天线装在箱子外面。sm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