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地线的笔记本充电器,是否可以加装地线防止麻手

楼主(2021-08-12):
type-c接口,充电器不带地线,笔记本用起来就是有点麻麻的感觉,不明显,但是也不舒服,那么有没有办法加装地线呢?

网友:
有 外壳用导电胶布粘一根导线,另一头粘地上 或者墙上。

网友A:
绝大部分符合规范的笔记本上防盗锁就是外接地线点,这也是IBM、HP联盟发起的最早规范之一。

网友B:
没有好办法,尽量不要碰金属的部分!

如果只是碰塑料部份仍有麻麻的感觉,那可能不是地线的原因,   是静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符合规范的笔记本上防盗锁就是外接地线点,这也是IBM、HP联盟发起的最早规范之一。 ...

就是,才想起来我这台笔记本没有防盗锁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办法,尽量不要碰金属的部分!

如果只是碰塑料部份仍有麻麻的感觉,那可能不是地线的原 ...

全金属外壳,手按在上面没感觉,在上面摸得时候有点感觉,应该是没地线的漏电流

网友:
乱安装地线分分钟引雷击

网友:
Y电容过来的,正规开关电源都有,唯有接地解决,金属壳是阳极氧化,绝缘的,接壳上没啥用,接各种接口的外壳上,比如usb,HDMI,耳机

网友C:
说品牌,不会是小米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才想起来我这台笔记本没有防盗锁孔

这事前段时间我同事也遇到过,由于薄型本本没有防盗锁孔,只好帮他做了一个单独的地线接口:
1、找一个USB或DP公头,10MΩ电阻;
2、从USB或DP公头的负极与外壳之间焊上10MΩ电阻;
3、公头负极焊一条引线出来,另一头焊一个鳄鱼夹。

将USB或DP头插在本本上,另一边鳄鱼夹夹在金属架或30X30cm金属板上,可以做到一定的接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品牌,不会是小米笔记本吧

华硕,灵耀14,i7-1065g7,16g,512g

楼主:
正常带地线的电源,是不是负极和地线和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笔记本外壳是直接通插座里的地线的?
我想在充电器那一端,type-c的金属外壳上,绑一条电线,直接接到插座的地线,可行否?

网友:
个人感觉是电脑本身有问题,出厂不带地线是符合用电安全规范的,不应该出现你所描述的情况。建议查一下主板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源,插头是3根线的,但是欧式插头,中间那个圆腿被我锯了,不然有些插座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