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手机无线充电器 多口 QC快充 集成时钟 闹钟(6个USB口充电)

楼主(2021-08-12):
本产品是一款多功能快充充电器,集成 “ Qi 无线充电,QC3.0快充,数字显示屏,显示功能可手动关闭;
多口充电,数字显示充电的电压和电流状态,数字时钟、闹钟及6个顶部支架设计” 等功能,
使用优质的电子元件,外壳使用ABS材质。

安全、高效率、性能稳定。

兼容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设备充电。

参数:
电源输入:AC100V~AC240V / 50Hz
输出接口:Qi无线充电、USB-A x 1、USB x 5
QC 输出:5V 3.4A / 9V 2A / 12V 1.5A
USB输出:5V 3.4A
输出功率:48W

网友A:
手机无线充电器 多口 QC快充 集成时钟 闹钟(6个USB口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无线充电器 多口 QC快充 集成时钟 闹钟(6个USB口充电

谢谢兄台呀

网友:
无价之宝么

楼主:
兄台,下午好!

价格是:88元。
帖子修改不了,所以没有写上价格。

网友:
手机无线充电器

网友B:
如果有拆机图就更好了

网友C:
可惜没有PD,有就搞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没有PD,有就搞一个了

兄台,这个有PD快充,但是这个没有无线充电功能

网友D:
没有无线充电的那个没上架?介绍下啊,如功率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拆机图就更好了

兄台,拆机图来了双开关电源模组,市面上卖的充电器一般都是单电源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无线充电的那个没上架?介绍下啊,如功率啥的……

正在准备上架资料,功率跟无线充是一样的,都是双开关电源模组。
多了PD快充,就是没有无线充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在准备上架资料,功率跟无线充是一样的,都是双开关电源模组。
多了PD快充,就是没有无线充功能。 ...

哦,那就等等看,但也没了时钟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那就等等看,但也没了时钟显示吧?

嗯,没有时钟功能的,集成显示充电电流和电压状态

网友E:
手机无线充电器 多口 QC快充 集成时钟 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无线充电器 多口 QC快充 集成时钟 闹钟

谢谢兄台帮顶。

楼主:
无线充电器继续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