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实测:手把手教你用芯邦工具恢复扩容U盘。

楼主(2021-08-12):
用到的工具ChipGenius_v4.21.0701、APToolV7200(2020-05-20)、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5-20)、
小提示必须先用APTool去除先前的量产信息,否则在UMPTool里是发现不了你的U盘的。
下载好以上3个工具,运行APTool,

点设置

勾选“擦除量产信息”

点确定

点全部开始

等待一会,完成后关闭APTool,

然后运行ChipGenius_v4.21.0701,

记住标记部分

运行CBMTool

点设置

按如图设置,后点确定

点全部开始,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我的128G量产后只有32G,花了2个多小时,量产完成后如下图:

网友A:
这个是重新量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重新量产吗?

是的,扩容盘实际容量恢复。

网友:
不错 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
这还算好了,见过恢复出来才1G,2G的,最气的一次是64MB的,当时火大的一批不信邪,拿烧录座直接读取,发现还真是64MB的,制假JS还把芯片上的字给改了,就离谱啊

网友B:
谢谢分享
有个128G 的tf卡,抽空试试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有个128G 的tf卡,抽空试试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绝对不能

网友:
确实是【绝对不能】
不知要用什么方法了

媒体很可能已损坏.
7.4 GByte 完好 (15649175 扇区s)
18.9 GByte 数据丢失 (39751273 扇区s)
详细资料:0 KByte 覆盖 (0 扇区s)
...........

应该是8G的卡,要怎样才能恢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有个128G 的tf卡,抽空试试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TF卡是不能用此方法的。

网友:
没钱下载,求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是不能用此方法的。

是的,检测出7.2G是好的,重新分区,应该是8g的卡

网友:
我的牛屎CBM2099S重新量产居然用了6个小时,32g

网友:
感谢楼主,让我的u盘重见天日,查完就知道是扩容盘了

网友(2021-09-12):
支持 等我M币够了再来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全都打不开!!!!!!

网友(2021-11-25):
CMB2199E的使用这个工具能量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