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行车记录仪延时断电器

楼主(2021-08-12):
在交易区买到了个2K的行车记录仪,看着录像效果还行,就安装到了车上,结果使用时发现几个问题

这个记录仪是不带电池的,需要接汽车电瓶B+和Acc,平时B+是一直供电的,由Acc控制行车录像的启停。当Acc关闭后,也就是锁车后,这个还是在监控状态,当检测有震动时会录制一段事件视频,是一直由电瓶供电。我有次停车差不多有10多天后,再用车时发现启动乏力,估计持续耗电电瓶电压低了。
实测接B+后,待机电流几个mA,应该对电瓶来说不成问题,接通Acc开始录像,这时正常电流400-600mA,功耗5W左右。这个记录仪对Acc控制下的延时没有优化,当汽车启动时先把钥匙打到Acc,这时开始记录仪开始启动,当钥匙转到启动机启动时Acc会短暂断开,这时候记录仪初始启动还没完成,收到Acc低电平信号又接着来个高电平,有时程序就跑飞了,进入既不工作也不休眠状态,实测有100-200mA的待机电流处于死机状态。
为避免这种情况,我加了个延时断电电路,由Acc控制供电,先延时Acc,避开短暂的Acc中断,再延时B+,达到彻底断电的目的。
开始想用555电路,结果自身有10mA的电流,不合适

还是最简单的阻容延时电路吧,Acc可以延时5秒,B+可以延时1分种
结果还是对PMOS不放心,用了继电器代替

网友:
继电器耗电怎样?
加个超级电容解决更简单吧?

网友:
那你这个记录仪bug挺厉害的。
我之前的那个记录仪,隐藏式的,也是没电池,acc控制,熄火后延时录像5秒钟,也有停车震动录像功能(可以app上关掉),没有启动跑飞问题,但是有个问题很烦,就是每次启动,会在ro(read only)目录生成一个录像文件,该文件是只读属性,不会自动删除,每次启动产生一个,造成卡容量都被这些文件给占了。

你这个bug我感觉可以通过一个二极管和大电容解决,acc通过二极管给大电容充电,记录仪acc接大电容,这样启动的时候虽然acc没电,但是大电容够放电一会(acc电流不会很大),也就够了。

网友:
B+接一个二极管,二极管负极加个大电容,电容正极接ACC就解决了

网友A:
去一乐搜一下,记得有个大佬给过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一乐搜一下,记得有个大佬给过电路

是不是一乐论坛,“电池充电”子栏目里,3ag老师的电路图。

网友:
现在看到你 我才想起来延时电路,我为了这个问题想了不少办法,电容不是很理想,几百ma的电流电容支持不了几秒,后来就找全车启动的时候不断电的地方,好像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方向盘上面的钥匙on档的电源 它是一直有电的,后来接了条线给它,这样钥匙拧到on档时给记录仪供电就不会断了,现在想想还是延时可靠, 毕竟改电路有隐患,还是尽量利用原电路最好了

网友(2021-11-03):
我的行车记录仪是接点烟器的,锁车就断电了,我是买了超级电容并联上usb,结果发现行车记录仪电流大,延时的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