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SP8266板为什么用手机电池供电它就老响?

楼主(2021-08-12):
我在网上买了块ESP8266板

ESP8266串口wifi模块  V3 物联网 开发板 CH-340

奇怪的是我用手机电池

为其供电时,该ESP8266板子却老响吱吱声?而用家用的充电宝

该板子却没有发出吱吱的响声了。

各位师傅,请教了:为什么会出现此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板子是5V经过稳压后得到3.3V,你电池我估计是接在5V哪里的吧?前面那个串口好像是5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5V经过稳压后得到3.3V,你电池我估计是接在5V哪里的吧?前面那个串口好像是5V供电的 ...

从这个小USB口输入供电的。手机电池好象标的是4.2V-3.7V吧。这跟充电宝里的18650电池的标数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这个小USB口输入供电的。手机电池好象标的是4.2V-3.7V吧。这跟充电宝里的18650电池的标数不是一样的吗? ...

你充电宝输出电压是5V,手机锂电池是3.7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充电宝输出电压是5V,手机锂电池是3.7V的,

对,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B:
板子是1117降压,用电池电压不够

网友:
还是老掉牙MicroU口的啊。8266还不能插拔做个拉:——
https://oshwhub.com/duyes/esp8266-shaolu-tiaoshi-ji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1117降压,用电池电压不够

嗯,试试改用ME6210A33

网友:
你要理解充电电压和放电电压区别,锂电池输出放电电压,充电宝输出充电电压。锂电池直接接板子的3.3v就行。接迷你口是经过1117-3.3电压转换芯片,有最小压差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