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近年来流行的32A空调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1-08-12):
一个是上海德力西
一个是百德尔

总的来说做工都差不多

价格百德尔实惠,德力西的就是多了塑料灭弧器(装饰品)真正的灭弧需要金属的才行。德力西的线要粗一点点。但是32A内都不影响实际使用。

网友A:
哪个好,空调不用装漏保吧

网友:
空调怎么要这东西,内机都是塑壳的了,应该用在电热水器上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好,空调不用装漏保吧

柜机要,挂机不用

网友:
德力西用的是专用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柜机要,挂机不用

为什么不用?用不是比较好吗?

网友:
谢谢分享!我柜机也没装,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用不是比较好吗?

挂机挂在上面,你平时碰不到,外机你也不可能碰,有时候下雨线路受潮多多少少会有点漏电,不影响使用。
柜机放在地上,人能接触得到,要是你湿手操作空调面板有可能会漏电

网友:
家里入户电箱总开关那个装有漏电开关的话,这个东西就不必重复装了

网友:
装这玩意的原因是:
2匹以上的变频空调工作电流超过了 16A, 所以原厂空调不提供插头,无法直接插 16A插座, 推荐接开关

网友D(2023-05-25):
这些都是安装工挣钱的附属产品,他们卖得贼贵!

网友:
这什么原理

网友:
上海德力西……傍名牌的呗

网友:
做的还可以都不算山寨,这个关键除了电子元件就看看触头的材质了。所谓的上海德力西实际上工厂也是在浙江

网友E:
上海德力西 D&C  明显  是山寨吧  产品说明上肯定不敢印这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海德力西 D&C  明显  是山寨吧  产品说明上肯定不敢印这名字

哪有不敢,光明正大地印呢。
通过了3C认证,说明这个“d&c”上海德力西还是注册商标呢。
去五金店各种山寨“梅兰日兰”、“施耐德”、“人民电器”,大张旗鼓打广告,卖得价格和正品差不多,不交过学费都分辨不出。
市场监管不力,假牌子无法无天

网友:
做工看着挺好的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安装工挣钱的附属产品,他们卖得贼贵!

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