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灯两个一前以后寿命都到了。电容爆掉了。

楼主(2021-08-12):
飞利浦灯两个一前以后寿命都到了。电容爆掉了。
用1.5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的????

对我都没想到是用的这

网友:
价格决定品质啊,还不能看品牌了

网友:
低价造成低质量的严重后果了,爆电容只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
这个价钱肯定是阻容,不过功率还是足量的,就看能用多长时间了。

网友:
放在厕所厨房用挺好,结构简单遇到些湿气没啥问题,恒流源结构复杂遇到湿气容易保护。

网友B:
灯:换上电容,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这是飞利浦的?

网友:
飞利浦是越学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换上电容,又是一条好汉,。

灯,等等等……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10来个

网友:
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C:
不像飞利浦以前风格

网友:
电容的品控一致性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像飞利浦以前风格

应该是通病,我四五年前买的飞利浦3W LED用了不是很久也是这个CBB爆浆了,还是法拉牌子的电容呢,不知道是不是热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通病,我四五年前买的飞利浦3W LED用了不是很久也是这个CBB爆浆了,还是法拉牌子的电容呢,不知道 ...

看来经济款还是不能买

网友:
作为阻容来说,元件真多

楼主:
3年样子3年样子

网友:
飞利浦的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