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突发奇想,拆机改装共田gt532s 18w快充

楼主(2021-08-12):
共田gt532s风扇,买了差不多一年,先说说感受,风力确实大,能吹很久,电池总容量4400mah,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有,充电太慢了,功率最高也才7w左右,充电接近1.5小时,在校学生党实在等不起。珠海天气非常热,所以想要度过夏天风扇得不离手。于是拼夕夕买了一块小巧的5328的Type-C充电板子,支持华为18w快充的板子,打算改装一下

顺便给大家看看拆机电路板。。。无奈技术有限,迟迟未改装成功,电路捋不清,请求大神帮忙。
电路经过microusb口进入背面pcb,但是背面一直连接到像是带保护的二极管的电路上,无奈去掉二极管周边电路电量不指示了,但是仍然有4.2v,折腾几个晚上,弄不好了,求大神支招,需要细节图我在上传,多谢了

网友:
快充的输出接到原充电芯片的输出就可以吧,加线扩流

网友:
我有个锂电风扇也是故障了,按钮失灵,自己乱跳档。

网友:
同款小风扇用户路过了,还是觉得电池拿下来放在C4-12大电流3安充电器最快最舒服了。

网友A:
USB旁应该是充电宝芯片组电感,两个6和8脚芯片组想是保护板上,单片机2线插口旁是调速升压单片机芯片组。我觉得升压一体板好的话,加上可更换电池没必要弄快充,网购两节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和备用电池轮流用。充电风扇主要得看电机效率和输出功率,效率高有利于续航和减重,最先把电机换了,用双滚珠轴承拆机风扇,取轴承钻头扩孔压入,自带无刷定子换成低铁损好铁芯线圈,比自带电机发热小风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旁应该是充电宝芯片组电感,两个6和8脚芯片组想是保护板上,单片机2线插口旁是调速升压单片机芯片组。我 ...

不想拆电池,太麻烦了,想改装18w充电

网友:
把电池前的充电线路割断(要分清哪个是充电哪个是供电),要插入充电线电池端没电压。把micro口两端的线路割断。保证装入电池风扇还能正常运行。然后找个保护板,装到原来电池充电线路那,接着把充电模块的输出端接保护板,输入端接micro口

网友B:
这种不是电池可以拿掉的嘛?多弄几个电池不就好了

网友:
不要改,改的话换成动力电池,否则电池吃不消,他原来的充电电路已经是电池的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是电池可以拿掉的嘛?多弄几个电池不就好了

经常换来换去挺麻烦,再说共田原装电池还不错

网友:
看图,电路中每个电池都有独立的保护电路,要实现大电流充电,原保护电路要舍弃一路。
将原来2个电池并联后另外装个插座,将电池正、负极直接引出,买个5V至4.2V/2A甚至4A的充电模块另外做个小盒子,用的时候接上充。如果模块够小,装在原壳里也行,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