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解比亚迪二代3.3kw交流充电桩

楼主(2021-08-12):
比亚迪二代银色3.3kw交流充电桩,貌似全网首拆

接线端子一次性压接几乎没改造可能性,

整体结构,充电线束被我拆下了

这个简易充电桩 设计人员估计极其不自信,盒子里一共设计了四个温度探头,全用热缩管套在空开继电器输入输出主供电线上,说他安全又感觉有点多余。

继电器端子选型不对,居然在这里使用te套管端子,而且2.5平方线用的4平方端子,直接螺丝压上去,个人觉得应该用压嘴扁平端子。

急停继电器电路设计较为另类,两个开关串联上去了,一般只用一个备用一个

控制板有三防漆,但明显这个油漆不咋地,静置几年三防漆自动脱落了。

相对其他充电桩这个算良心的,制作工艺比较好 尤其温度保护非常多了,烧毁估计不可能了,但是省略了 浪涌元器件,这东西还有一个缺点 但凡是个车插上这个充电桩就能充电,容易被盗电

4楼拆解充电枪:

网友:
做工挺好的,不能以以前比亚迪的做工来看了。

网友A:
探头多一些也不叫不自信,就是为了安全冗余,毕竟出了事都是大问题,我们以前设计过的一套系统更夸张,一个不到0.2立方米的设备舱,弄了9个温度探头(三组,每组用二备一,搭配处理算法来搞),然后基础安全功能和继电器控制还是独立的板子,关键地方都有备份,就很夸张的

楼主:
补充枪头拆解
欧姆龙防水微动,串联两颗电阻,连接cp gnd两端,起功率识别  另外白色温度开关连接cc通讯 温度开关紧靠L 火线 起超温保护防止接触不良,烧毁端子

楼主:
再补充外观接线
接线才用欧式te插线端子,在这里设计不怎么好用,因为装上防水绝缘插头基本上很难操作,网上就有一起螺丝没拧紧导致端子烧毁。
上部有一个漏电开关操作孔,用一元硬币就能旋转打开。
接线端子为secd tr-6n 6平方螺丝座 淘宝要四十多一个 据说4s店才16元
后期改动了第三代充电桩采用螺柱端子,相对这个安装方便一点,后期有机会延长充电线再拆一个三代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多一些也不叫不自信,就是为了安全冗余,毕竟出了事都是大问题,我们以前设计过的一套系统更夸张,一个 ...

还真第一见这么多温度探头,里面看着复杂其实,结构非常简单,就是输入220v经过漏保再经过交流接触器输出给充电枪,中间主控制板检测接地,电流,以及跟汽车通讯发送充电信号,充电电流才16a,搞这么多检测,以往拆过变频器,还有开关电源 电流远大于这个也没这么夸张,按我的想法直接电芯想上提高一个规格螺丝按统一标准拧紧压根我不需要考虑这些

网友B:
非主流的地方太多了。
吹牛啥都自己做。
找台达航嘉做一批看看什么叫专业电源。

不行您去整个CQC CE PES UL 认证看看有啥不合格项。。。

网友:
比BYD的车做的好。。。

网友:
猜的,这么多温度探头,是因为测温芯片是多通道的,这么多通道,放首也是放,就都接是温度控头吧、

网友C:
是因为一样的型号还有7kw的公用件其实大部分东西是一样的,才造成很多东西看起来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一样的型号还有7kw的公用件其实大部分东西是一样的,才造成很多东西看起来很怪 ...

起初我也是这样想的,拆啦才发现完全不同,电路板pcb上都是3k3  说明一个型号一个电路板,除了壳子通用其他全不一样,接触器规格大一个型号 32a 空开也大一个

网友:
国标枪座设计不合理,不如欧标的合理。国标的枪是公头,欧标的枪是母头,母头长期插拨更容易松,导致接触不良发热,如果是欧标的话,直接换枪头就可以了,国标的话,连接座在车体上,更换很麻烦。我的32A充电枪就有很明显的发热了,充电电流只有10A,而插电源的10A的插头也只是微温,我真醉了好的不学,自己搞个坏的标准。

网友D:
而充电座缺少夹紧机构,不能自适应插拨过程产生的磨损,而且枪座都很贵,我都怀疑他们故意搞个坏的标准来赚钱的。

网友E:
这样枪头想换根长点的线都不行,没有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充电座缺少夹紧机构,不能自适应插拨过程产生的磨损,而且枪座都很贵,我都怀疑他们故意搞个坏的标准来赚 ...

欧标只要弄个随车充电线就行了,降低了充电桩损坏概率。
自己也能根据车子配不同的线,而且线两头没啥方向要求。。。

自己搞的标准,本来想弄分体充电线的,结果两头还不一样,车端没法插充电桩上,80%的车主都不会用,然后充电桩一端插座是弹性耦合,很容易坏。然后没办法就全都改成充电桩带枪了。。。其实除了三相电,充电桩完全可以不带线的。。。

现在这些桩电源线没被割走算安保还行了。。。

反正就是拍脑袋埋大坑,新能源的大车牌照尤其丑

网友F:
带着偏见的拆解解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非主流的地方太多了。
吹牛啥都自己做。
找台达航嘉做一批看看什么叫专业电源。

你怕是不知道比亚迪给苹果华为代工产品,比亚迪代工厂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怕是不知道比亚迪给苹果华为代工产品,比亚迪代工厂挺大的

给苹果代工我可不知道。。。

当年给诺基亚代工,没两年诺基亚终端就黄了,所以一定要慎重选代工厂。。。
就算选了尽量不要让有些瞎吹牛的公司把自己名称印上去,免得后面麻烦。。。
曾经代工过的菊花厂和摩托罗拉,现在都呵呵。。。

举个例子,必须标注厂名的内置锂电池,除了BL-5CA这种容量对半低端真就没见哪家选。

不管几根经,有些满嘴跑火车的人和公司,碰了挺晦气的。一时风头过了就不好办了。。。当年那种英雄典型一般都找已经挂了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枪头想换根长点的线都不行,没有端子

端子不好买,只能一套买 我买的这个含运费130左右,淘宝咸鱼好像也就一两家再卖,我准备延长 结果买回来端头太次了,插头是黄铜 用压线钳一压就脆,由于车今年还提不到车打算过年再发延长改装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着偏见的拆解解说。

本来对byd做工抱有很大期望,结果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材料上 设计 人员没想过偷工减料,用的也非劣质零件,但是最后做出东西感觉还是差点意思,也有可能设计经验不足,端子选型没选好,拆开发现接地线端子都是松的,三防漆起皮脱落,端子选型号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