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鱼自动喂食器拆解

楼主(2021-08-12):
家里喂了几条神仙鱼,上月出门,临时买了一个自动喂食器,看起来很不错。

按一下圆点,储食仓转一圈,喂食一次。开关可以设置12/24小时喂食一次。

装在鱼缸上

另带一个大号的储食仓,可以微调喂食量。

打开背盖

一个打磨了的IC。

背面

不能忍受一周快2分钟,加个神器。

电机传动机构

定位开关,到了位置给出信号,电机停止。

网友:
又是1个机电完美结合的2合一产品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差不多的,风吹日赛好几年了还在用

网友:
这玩意快几分钟慢几分钟没大影响吧,稳定就好,不然投少了还好,别一个投很多就行

网友:
不得不佩服现在电子产品,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我是来看神仙鱼的,结果没有。

网友A:
多少钱入的?我也需要一个

网友B:
不能忍受它们有时候喂得多,有时候喂得少,我家不用这玩意了。
鱼饿不死,但如果水坏了它们就会挂,而喂食多了水就容易坏,所以人不在家,就不喂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我也需要一个

拼夕夕,2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忍受它们有时候喂得多,有时候喂得少,我家不用这玩意了。
鱼饿不死,但如果水坏了它们就会挂,而喂食 ...

自己在挡板处开小槽,根据颗粒大小调节,很稳定。

网友C:
这东西用过几款,最后都不用了,主要是投放口容易受潮结块。不是出门几天不用它,还是人工投食比较有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用过几款,最后都不用了,主要是投放口容易受潮结块。不是出门几天不用它,还是人工投食比较有互动。 ...

平时还是自己给鱼喂食,出门的时候临时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忍受它们有时候喂得多,有时候喂得少,我家不用这玩意了。
鱼饿不死,但如果水坏了它们就会挂,而喂食 ...

再弄个自动换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