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华帝抽油烟机面板芯片(已修好,新的TM1623驱动芯片装上就好了)

楼主(2021-08-12):
华帝油烟机坏了。面板能显示按键有部分无动作。最主要是排风不能用了,所以必须修,身处北方,买电器原件快递一等就是得三四天,从网上看面板总成80,小贵啊,就一个芯片一个阴极数码管,所以决定修一修万一能修好呢,从网上一家买的TM1623,结果到货是SM1623,装上一试不能用,商家说要写程序,我没看懂PDF,SM标明了串口有上拉电阻TM的没写,详情大神看下需不需要写程序另外两款是不是通用

网友A:
单买单片机都是空片,确实要写程序的,不过这玩意一般不容易坏,先检查其他地方看看。

网友B:
检查一下排线,试试把触控面板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买单片机都是空片,确实要写程序的,不过这玩意一般不容易坏,先检查其他地方看看。 ...

我倒是知道这个单片机需要写程序但这东西好像不是个多高级的mcu吧!确实需要写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排线,试试把触控面板擦干净。

排线通的,面板还有防水漆,按键面板和板子上的电阻什么的都检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知道这个单片机需要写程序但这东西好像不是个多高级的mcu吧!确实需要写程序吗? ...

肯定要的,像电脑一样,没有程序,怎么运行?

网友:
控制板发个图片,大家帮你参谋一下。

网友C:
TM1623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驱动控制专用电路,没有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1623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驱动控制专用电路,没有程序的。

好的谢谢,卖家说有程序,骗我

网友D:
这种不算单片机,应该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算单片机,应该没驱动

好的谢谢

网友:
电源电压都正常啊,不行改机械开关一了百了

网友E:
这玩意没有驱动的,前几个月刚修了个电子称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5838-1-1.html

网友F:
买块通用的控制板换上就OK

网友G:
按键无反应怀疑轻触开关或5V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没有驱动的,前几个月刚修了个电子称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5838-1-1.html ...

牛#了我的哥,坐等新芯片回来和之前商家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块通用的控制板换上就OK

我短接了高速档弄了个带开关的插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键无反应怀疑轻触开关或5V电源滤波电容

没有,貌似就是程序错乱了,常见通病,网上长期有卖家在卖这个面板

网友:
单片机应该在那个大板子上,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貌似就是程序错乱了,常见通病,网上长期有卖家在卖这个面板

直接买个面板算了,否则买这买那,都不止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