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通电没反应

楼主(2021-08-12):
有个1T机械硬盘,之前一直正常使用,测试过HDTUNE,crystaldiskinfo,拷贝文件等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拆出来放了几天,然后再拿出来装机,突然发现接到主板上BIOS下认不到,也不转了:(
调换过SATA接口,数据线,还装到独立供电的硬盘盒,结果都没反应,确定主板的SATA接口还有数据线等都是好的,接其他盘无问题!
硬盘是用泡泡袋包好的,放在纸箱里,绝对无磕碰,也没人动过,居然就不明不白的挂了。难道放坏了吗?
如何修复呢?请各位大佬支招!

网友:
wd硬盘有一个针不接地硬盘不转,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扔了吧,机械硬盘没有修的

网友:
电路板拆下来看看金手指氧化没有,氧化了就用橡皮擦擦。

网友:
磁头和电机触点刮一下

网友A:
本盘还是台机的。这个好搞

网友B:
你得描述一下具体症状,比如硬盘是否通电?马达转不转?磁头有没有异响?然后再来判断问题。

四楼的拆电路板清理氧化可以一试,有些硬盘确实是氧化导致接触不良。有些人新硬盘就拆了,对触点做了一些处理防止氧化(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我一般是出问题才拆电路板,电路板上主要有2个地方要处理,1个是马达供电,1个是磁头触点,硬盘主体部分也一样2个地方。用棉花+95%酒精擦金手指(没有明显氧化,有镀金的触点),用金属擦亮剂(通常用来做刀具抛光的)擦拭已经明显发黑的电路板磁头触点,这个地方9成9有氧化,因为硬盘厂商为了节省成本、预期报废计划,不给这个地方镀金。

网友:
电路板拆开,把几个触电清理一下试试看!

网友C:
估计楼主这个是那种混合硬盘吧,宣传的固态+机械的结构,如果是的话,那90%是NAND flash挂了,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放了半年就完全没反应了

网友:
有可能静电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盘还是台机的。这个好搞

台式机3.5寸希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描述一下具体症状,比如硬盘是否通电?马达转不转?磁头有没有异响?然后再来判断问题。

四楼的拆电路 ...

不通电,不转,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这个是那种混合硬盘吧,宣传的固态+机械的结构,如果是的话,那90%是NAND flash挂了,我就有一个这 ...

普通机械硬盘

网友:
先拆电路板,清理触点,然后测一下板上保险有没有烧坏,再通电看看有没有过热的元件。最后就是检查各个稳压输出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D:
我的一个新盘,用来存照片的,也碰到这样的破事,后来只能放着吃灰了

网友E:
C7+1 已说明存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C7+1 已说明存在接触不良。

crc蓝色误报,有多个盘都有这个情况,放个几年装机照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个新盘,用来存照片的,也碰到这样的破事,后来只能放着吃灰了

搞好了吗,吃灰的确可惜了。虽然不懂拆盘维修,感觉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换个板子吧,bios芯片用原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rc蓝色误报,有多个盘都有这个情况,放个几年装机照样没问题

这不是误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存在过接触不良。
回想一下之前有没出现不认盘的情况,然后拔插线解决,如果这样是正常,否则这硬盘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