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XP的几个重要补丁,解决网站打开报错问题

楼主(2021-08-12):
一不小心用错虚拟机,更手贱点了快照还原,结果恢复到原始安装状态。
IE8打开网银各种报错,拆腾半天终于搞定。

rootsupd.exe
kb931125 根证书升级补丁,解决证书错误问题。
运行后一闪而过,不用担心就这效果,打开原来报错网页不会报错了。

WindowsXP-KB968730-x86-CHS.exe
SHA2签名算法SSL证书支持,解决部分网站不能访问问题。

windowsxp-kb4012598-x86*******.exe
永恒之蓝补丁

网友A: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以前装的XP,访问各种网页都正常。重装了一次,IE访问很多站点都频繁报错,该装的补丁都装了(用的火绒),就是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以前装的XP,访问各种网页都正常。重装了一次,IE访问很多站点都频繁报错,该装的补丁 ...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log.csdn.net/qq_25529085/article/details/92792998

楼主:
让WinXP支持TLS 1.2

1.修改注册表,将XP伪装为POSReady 2009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WPA\PosReady]
"Installed"=dword:00000001

2.找到和TLS 1.2有关的补丁,并安装

KB4019276(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019276)
http://download.windowsupdate.co ... 5529eae17178821.exe
KB4467770(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467770)
http://download.windowsupdate.co ... 65dc2206e7c87ea.exe
3.装完后按需修正注册表后重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curityProviders\SCHANNEL\Protocols\TLS 1.1\Client]
"DisabledByDefault"=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curityProviders\SCHANNEL\Protocols\TLS 1.1\Server]
"DisabledByDefault"=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curityProviders\SCHANNEL\Protocols\TLS 1.2\Client]
"DisabledByDefault"=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curityProviders\SCHANNEL\Protocols\TLS 1.2\Server]
"DisabledByDefault"=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WinHttp]
"DefaultSecureProtocols"=dword:00000800

网友:
XP最大的问题就是被微软禁止了证书更新,大多数厂商不敢得罪微软,都停了或禁了xp证书或更新。一般使用是没问题,但网络或安全应用受限。

网友B:
现在用XP的话,IE基本就是摆设了,打开了几乎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XP的话,IE基本就是摆设了,打开了几乎也不能用

这个虚拟机就是网银专用的,装chrome也有三分一网页打不了,如果装360好象没问题,不过不想用流氓家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虚拟机就是网银专用的,装chrome也有三分一网页打不了,如果装360好象没问题,不过不想用流氓家的东 ...

chrome只能装支持XP的49.0.2623最后一版,每次打开也是一堆提醒或者各种不安全连结提醒,而且现在都不支持flash了,网银都很麻烦。
平时浏览的网站需求,可以用火狐。我平时用的XP电脑上就是chrome和火狐,C开不了就换F...

网友C:
XP想看网页视频的话,还得靠flash插件。现在的flash是个什么鬼东东? 你如果想用破解版的flash,会被别人带进私货。

另外,现在如果装所谓XP的补丁的话,一定要查看其数字签名,不要以为文件名看上去是微软的补丁,就真的是微软的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想看网页视频的话,还得靠flash插件。现在的flash是个什么鬼东东? 你如果想用破解版的flash,会被别人带 ...

那肯定是签名都在。

网友(2023-04-28):
xp装来干嘛,都打不了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