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帮忙看下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带充电和放电功能神火手电

楼主(2021-08-12):
神火X60-T手电,请大佬帮忙看一下图片中圈出来的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带充电和放电功能的手电,上面没有型号

楼主:
大的芯片,上电就发热严重,自放电电流200毫安

网友A:
大的就是驱动芯片,集成充放电功能,可能是厂家定制的芯片,抹掉型号防止别人抄板,小的应该是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就是驱动芯片,集成充放电功能,可能是厂家定制的芯片,抹掉型号防止别人抄板,小的应该是个mos管。 ...

请问一下知道具体型号吗?我好去网上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