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信赠送的机顶盒 如何访问NAS、SMB资源

楼主(2021-08-12):
家里是电信200M宽带,光猫桥接,主路由下面挂一堆设备,都处于同一个网段,可以互访。电信赠送的网络机顶盒,可以接在网络中任意地方,只要互联网是通的,都能正常看,不需要接专门的IPTV口。

偶尔孩子需要在电视上看我下载的动画片、电影,我就用U盘拷贝,然后插在机顶盒U口上看,很麻烦。我找了半天,机顶盒(华为)内没有访问局域网的选项,请教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A:
大部分的文件管理器都可以访问局域网内容啊,比如《小白文件管理器》等,或者大部分本地播放器也能直接访问本地网络啊,比如《NPlayer》,找到点击就开始放了

网友:
播放器能访问

网友:
刷机或装app

网友:
菊花为的就呵呵了,玩的人少,不好装app啊

网友B:
小白浏览器,没什么不能访问的。
话说我这边电信的机顶盒也是不用插iptv,插任何一个网口都可以放ipt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浏览器,没什么不能访问的。
话说我这边电信的机顶盒也是不用插iptv,插任何一个网口都可以放iptv。 ...

确定走的是iptv  ? 我怀疑走的是41,光猫里关了41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浏览器,没什么不能访问的。
话说我这边电信的机顶盒也是不用插iptv,插任何一个网口都可以放iptv。 ...

上海据说是这样的,光猫那边没有ITV口,随意插,。IPTV融合了?

网友:
我们家里的移动宽带就是随便用,IPTV都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的文件管理器都可以访问局域网内容啊,比如《小白文件管理器》等,或者大部分本地播放器也能直接访问 ...

小白是真的好用,可惜不更新了。

网友:
我用的当贝播放器,可以播放共享文夹、SMB、FTP、NAS文件,还支持播放百度网盘文件,你可以试试

网友:
IPTV现在融合了?我们这边还没有,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融合

网友:
安装个ES文件管理就可以访问局域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