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还傻傻买新油烟机?看某网友自己做个!吸烟能力一流,成本不到500块

楼主(2021-08-12):
转载
我家几年前买的这台油烟机,已经严重老化了,噪音大,吸力不行,到处都是油灰。我寻思着赶紧换一台,到市场上一看,不仅和我家橱柜的尺寸不太合,而且感觉价格虚高了。我对抽油烟机的结构是有了解的,像我们家的这种顶吸式抽油烟机并不复杂,家里也有着工具,于是决定自己做上一台,说干就干。
最后完工了装上去,外观还不错,用费不超过500元,心里小小的得意一下。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DIY抽风机需要怎么做,大家家里有工具的可以购买些材料尝试一下,首先我先测量了需要的尺寸数据,构思了一个设计图。
接着我就去五金市场购买一块304的不锈钢板材,让人家给我切割定型的,厚度比店里卖的那些品牌机还厚,最重要的是便宜,才100元。
定好风口位置后,用角磨机切开,这一步要注意安全。风管和风管借口是购买现成的管材,自己量好尺寸,切割焊接改造的。
风机和烟网是我在网上购买的,快递终于到了,拆开来看看,挺不错的,现在的网购真得很方便,以前想要自己做东西,材料没地方买非常烦人。
把机罩两侧的钢板材焊接上去,这一步需要点电焊技术啊,我不太熟练,焊的不够好,大家也可以去找专业的工人来做这一步。焊好后机罩已经成型了。
拆下旧的油烟机,把零件组装组装就可以整体安装了,下面是我安装好的照片,很不错吧?抽油烟机不是很复杂的机械,大家要是买不到合适的或者想自己省钱的话,不如自己做一个,不仅很划算,而且质量比市场上有些油烟机还要好呢!

网友:
一般人做不到。
材料?工具?组装?

网友A:
你别说还真是不难,而且你这些工具我都有

烟网到底装在哪里?

网友:
500元不算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还真是不难,而且你这些工具我都有

装在吸风口啊

网友:
保留原来的外壳,换上新的风机和油网行不?

网友A:
是怕叶片旋转伤人是吧?楼主上图看看

网友:
壁柜把主机藏起,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怕叶片旋转伤人是吧?楼主上图看看

就是个风扇罩而已,烟网底部就是集油盆。

网友B:
这不就是饭店里的集烟罩缩小版吗!你好歹开个孔装个灯有点照明,其次这么小的电机吸力怕是达不到标准的,最后下方四周不锈钢没有倒角做油槽,内壁难免会有油污,如果不是经常清理那么总有一天废油就会滴落,这种油污时间长了和沥青差不多很难清理,所以这个简易版油烟机(叫集烟罩更合适)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饭店里的集烟罩缩小版吗!你好歹开个孔装个灯有点照明,其次这么小的电机吸力怕是达不到标准的,最 ...

最终还是得买成品

其实楼主直接买个电机把原来的修好不行吗
就是油污垢太重了,他不想搞吧

网友:
N年前在家电坛看到有人DIY油烟机,用200W的离心风机,吸力强大,噪音就是风噪,据说油烟一点不剩

网友:
有止回阀么 公共烟道拱得过邻居不

网友:
我弟给老家里改装了几个,改天拍几个照片上来先

网友:
完全可以呀,这种可拆卸分离式的做法好,没工具可以照这个思路去五金加工店定做。至于说油污什么的,简单结构的反而容易清洗,当然了,做人不要太懒,要经常清洗

网友:
就是个简单的集烟罩,没有脱油功能,不环保。
饭店里的室内和这差不多,室外一般都要装一个除油器,有的高楼烟囱里还要求有灭火装置

网友:
楼主的500元主要是材料零部件的费用!!楼主自己的劳动价值完全没有体现。另外,楼主为国家创造的价值(以各种税费形式表现)也没有体现,还有加工场地费用,加工设备折旧摊销等费用等没有体现

网友:
方法和思路不错,就是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分离出来的废油怎么清理?

网友:
这就是个坑

网友:
给你们推荐一种油烟机,叫洛阳大炮筒,全封闭的,不会把油什么的飞溅的到处都是。

以前租房子住时经常使用,就是外观不好看,关键是便宜,才300左右,还不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