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电池用的插座插头

楼主(2021-08-12):
电动车电池用的插座插头

网友A:
国家能把手机充电器接口统一了,我感觉电动车的充电接口也应该统一。什么绿源、狮龙等怪异接口的除了标新立异外,维修、更换给车主增加不少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家能把手机充电器接口统一了,我感觉电动车的充电接口也应该统一。什么绿源、狮龙等怪异接口的除了标新立 ...

人家那是自主知识产权,呵呵呵

网友:
像手机那样统一接口也不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家能把手机充电器接口统一了,我感觉电动车的充电接口也应该统一。什么绿源、狮龙等怪异接口的除了标新立 ...

我的狮龙电动车去换电瓶,是64V---14A的。多了几百元钱。5块60V20A才300,我的4块电瓶550元

网友:
前面那个是标准的PDU插头,机房有大量使用。后面的线其实也就是那个T自行算标新立异的,其他规格也是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狮龙电动车去换电瓶,是64V---14A的。多了几百元钱。5块60V20A才300,我的4块电瓶550元 ...

掉坑里了吧!这就是厂家的套路,这种规格的电瓶很少,只能到售后!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公头在哪家买的,我也买了 最近才发现是 铁的,标的可是铜的,买的家多记不清哪家了,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D:
这个插头根本不适合用于电动车,主要是电流10a太小,充电用行,连接控制器起码得16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公头在哪家买的,我也买了 最近才发现是 铁的,标的可是铜的,买的家多记不清哪家了,麻烦告知 ...

提示一下:  如果你是在网上买的话 可以去购买订单中查询啊。。。按着日期找总能找到的,另外也可以用关键字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能把手机充电器接口统一了,我感觉电动车的充电接口也应该统一。什么绿源、狮龙等怪异接口的除了标新立 ...

秦始皇时代就统一了度量衡,现在某些生产厂家怎么却倒行逆施,毫无科技含量的插头插座搞的另类麻烦。

网友:
为什么三口的只有两根线?不用接地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头根本不适合用于电动车,主要是电流10a太小,充电用行,连接控制器起码得16a的 ...

我做的锂电池就是用这种插头,发热量极大,已经烧了2个了,很不安全。

现在准备改成XT90或者安德森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锂电池就是用这种插头,发热量极大,已经烧了2个了,很不安全。

现在准备改成XT90或者安德森插头 ...

我是买来换充电器上的插头和转接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