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水銀灯安定器 National YZ10121510

楼主(2021-08-12):
用来配套日本NEC 100W灯泡,电流1.0A,国内没合适的镇流器,只能日本海淘,说明书上面都印的非常详细,国内的从没见过这么详细的说明书,走的海运,一个月到。一共买了仨,一个100V 50Hz 100W,一个200V 50Hz 100W,然后还有一个200V 50Hz 200W,100V的那个特别重,单手拿不动,3公斤重!都必须用变压器,200V的就用220V转110V变压器,110V接100V反向升压到200V用。200V 100W的直接接220V用,过流过热很严重,电流飚升到0.8A,总功率飚升到150W!吐槽点就是零线共用,我还得再另找零线才能进行通电,就很无语,松下这么大的公司就那么缺这一小截零线吗?

网友A:
这岛国你说他资源缺乏吧,做个东西用料这么奢侈,你说他资源丰富吧,才多大点地方,原材料基本靠进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岛国你说他资源缺乏吧,做个东西用料这么奢侈,你说他资源丰富吧,才多大点地方,原材料基本靠进口。 ...

奢侈吗?日货在欧美也就是便宜货代名词,也就在我们当年不发达的时候吓吓人。

网友B:
现在日本疫情那么严重,还有海运运到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日本疫情那么严重,还有海运运到中国?

还行,时效比以前快,正好一个月到。

楼主:
NEC反射形汞灯点灯

网友C:
楼主很怀旧老式荧光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怀旧老式荧光灯啊

这是汞灯…

网友D:
汞灯,高压啊,汞灯不能频繁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汞灯,高压啊,汞灯不能频繁开启

一般就开一次,如果因为接触不良导致自熄或启动失败了只能过会再开。

网友E:
80w汞灯=50w钠灯
100w=70w
125w=100/110w
175w=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w汞灯=50w钠灯
100w=70w
125w=100/110w

你说的是亮度还是电流?

楼主:
打开底板都能看到一个电容器,听说松下带M字样的电容质量好?

楼主:
電流ヒューズ但是我并没有发现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亮度还是电流?

电流,记得以前街上的路灯用的是外镇流125w汞灯,后来加了触发器换成的110w的钠灯,网上也说110w钠灯就是替换125w汞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底板都能看到一个电容器,听说松下带M字样的电容质量好?

M电容是matsushita 松下的,这个电路和微波炉磁控管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记得以前街上的路灯用的是外镇流125w汞灯,后来加了触发器换成的110w的钠灯,网上也说110w钠灯就是 ...

但是175W汞灯和150W钠灯电流并不同吧?175W汞灯电流1.5A,150W钠灯电流1.8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175W汞灯和150W钠灯电流并不同吧?175W汞灯电流1.5A,150W钠灯电流1.8A…

可以通用的,用钠灯90v电压低,所以电流大,汞灯/金卤灯电压高一点135v,所以电流小,我们这边树下的泛光灯就是亚明的150w钠灯电器,用的175w绿光金卤灯泡。

网友F:
用这个干 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干 嘛的?

收藏用,因为日本汞灯质量做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