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破壁机坏了 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21-08-12):
忽然没电了
拆开看到电源板芯片爆了
保险管没烧
ob2223ap 用什么可以替换啊
这贴片的 淘宝没找到
有ob2223cp  能替换吗
二极管 M7
S8050
是不是也要换掉
背面一个电感也炸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其它问题,如果没有买一样元件 换上就好。

网友A:
如果真是电源部分烧了,直接找个小型12V电源板,比如路由器电视盒子电源安装进去得了,省得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电源部分烧了,直接找个小型12V电源板,比如路由器电视盒子电源安装进去得了,省得找芯片 ...

确实用现成的电源板快多了

楼主:
已修复    OB2223CP电源芯片       1个 M7二极管                        5个
S8050  三极管                2个
1206 2R 电阻                 2个
102K 1W电感                 1个

网友:
还真是烧了一串

网友:
昨天修好个料理机,进水,OB2235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