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叁活312风扇/锐舞小风扇拆解维修

楼主(2021-08-12):
前些我的小风扇经常出现按动开关后风扇转动一会儿,就停止工作的现象。
问了售后,他们是说风扇坏了,建议购买个新的,我看了一下价格,锐舞六七十一个,价格有点贵。
刚开始以为是电源的问题,电脑USB接口供电功率不足,换了好几个充电头,也还是不行,就想着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在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找到这款风扇的拆解经验分享,只好自己摸索拆开看看。
最后发现在要撬开风扇里面的卡扣就可以把风扇分开,得到前后两个部分。

接着拔下扇叶(大力出奇迹)

电路板在后扇面和后盖中,这里面还有一个后盖,还是要用撬棒拆开,才能看到电路板。

拆开才发现,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使用,导致胶皮后缩,铜丝交叉,出现短路。
我就想不明白,好几十的小风扇,怎么点胶都没有。
电烙铁拆下,重新焊接,点胶,清洗风扇,装回,工作正常。
PS,按钮后盖螺丝一定要拧紧,按钮才能好使。

卡扣位置

网友:
不加点油么

网友A:
锐舞六七十一个,凭啥啊?
比论坛上29买的尚朋堂的8寸锂电池风扇差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锐舞六七十一个,凭啥啊?
比论坛上29买的尚朋堂的8寸锂电池风扇差远了

尚朋堂的那个风扇不是6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尚朋堂的那个风扇不是6寸的吗?

是我记错了,面罩16.5厘米,应该是6寸的,8寸的是另外一款。不过尚朋堂的功率4.5W左右,还是比他这个强

网友C:
现在的小风扇质量不行了,没有之前的好用和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小风扇质量不行了,没有之前的好用和耐用了。

稍微好一点的就很贵了,消费升级。。。

网友(2022-04-01):
谢谢,重要找到怎样拆开了

网友(2024-03-30):
卡扣在哪?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