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UC3843可调稳压电源做个恒流恒压充电器,请大家指导?

楼主(2021-08-13):
3843可调稳压电路已有,想改成稳压可调输出电流的的,想通过串联在输出回路的0.1欧姆微电阻经电压比较器最终控制1脚,请大家给出新的建议

网友A:
找个电瓶车充电器改,啥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瓶车充电器改,啥都有了

收到 谢谢

网友B:
要实现调流
应该要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调流
应该要辅助电源

从总输入端取电,供给电流取样是否可行?

网友:
记得论坛里以前有改充电器的,楼主可以找一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总输入端取电,供给电流取样是否可行?

从总输入取电供给电流取样的电压比较器。电流在输出端地串入0.1欧取样电阻不行吗?

楼主:
谢谢各位 建议

网友C:
这是论坛大神 设计的  适用38系列的开关电源   电压 电流都可调

网友(2021-11-06):
引用 网友C:
这是论坛大神 设计的  适用38系列的开关电源   电压 电流都可调

你过奖了,大神不敢当,也是瞎玩,理论知识欠缺的很。
那个图首发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6650-1-1.html
那里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及后面朋友的试验讨论,在 141 楼,又作了修改,对控制电流的运放增加了一点偏压,以免运放输入端工作在地电位不正常。
具体修改后的,这里也贴下。图中关于R3 R4 对最大电流的影响可能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