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了只死蝉,做个标本吧!

楼主(2021-08-13):
这些天地上的死蝉比较多,阳光下的生活快结束了,捡了个品相好的,做成标本收藏吧

这蝉已经脱水僵硬了,得先还软,不然没法调姿,会碎一地的

还有1只以前捡的黄蜂,一并做成标本

早晨上锅蒸一下,捂了一天

晚上,这俩的手脚可以活动了

木有昆虫针,但偶有大头针
订书钉也是很好用的
调姿板就用这块厚实的珍珠棉,比硬泡沫好用

没打算穿胸,保留好身体
先扒拉好腿的位置,朝回缩的反方向用订书钉固定

再用大头针展开四翼,用订书钉固定

黄蜂也初步调好姿态

第一步调姿基本就是这样

据说虫子身上会有很多螨虫,用手上95%的乙醇处理一下

顺便还可以脱水

黄蜂也洗洗

打湿了黑糊糊的

可以瞑目了

黄蜂姿态不大对

重新调整一下

蝉的翅膀再向前提一点
其实这步还是没做好,该把翅膀垫起来

调好姿态后,等它们干燥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标本的盛装也是个大问题,原本打算用以前撸的便宜相框来做标本盒,但太薄,两个叠起来倒还可以,可惜手上都是5寸的

只能花钱钱了,真贵呀,一般小的都要8~9块钱,好不容易找到个限时5折的,花4个大洋的巨款撸了个6寸的

到手了

背面

结构和相框差不多

前面带一块玻璃,白色隔离板估计是后装的

固定标本就用珍珠棉加双面胶,不至于粘死取不下来

比划好位置

粘上

黄蜂也粘上

N年前养了大半年的大扁挂了,留着有个念想

但调姿完后一直放了N年

这次它终于可以住新房子了

还是用双面胶粘上

左下角留给某只蝴蝶吧

装盒,完工

查了下常见昆虫的分类:
蜜蜂、黄蜂、蚂蚁为膜翅目
锹甲、天牛为鞘翅目
苍蝇、蚊子为双翅目
蝴蝶、蛾子为鳞翅目
蝉为同翅目
蟋蟀、蝗虫为直翅目
白蚁、蟑螂为蜚蠊目
蚁蛉为脉翅目
螳螂为螳螂目
竹节虫为竹节虫目

刚好这3只都是不同目的,再凑只蝴蝶和蚊子及差不多了

网友:
浇上树脂如何?

网友A:
标本是这么做的啊,还要蒸熟了才可以,长知识了,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B:
我觉得那个蝉不展开翅膀比较好看,这种本土的蝉现在也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打算用以前撸的便宜相框来做标本盒,但太薄,两个叠起来倒还可以,可惜手上都是5寸的只能花钱钱了, ...

弄个模具,搞点儿松香,加热灌注密封起来,就有了琥珀的感觉了!

网友:
都蒸过了还有螨虫吗拿滴胶封掉比较好

网友:
干了会不会生虫

网友:
蒸都蒸了,还不再烫壶酒?

网友:
到酒吧附近捡个“女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本是这么做的啊,还要蒸熟了才可以,长知识了,以前真不知道。

应该是干掉了,蒸一下好调整形态顺便杀菌。

网友:
我以为你要滴胶呢。
这种蝉抓过一回,拿手里就像个机械玩具,一动一动的

网友:
都做到这份上了,弄点环氧树脂给灌封了。要不,干脆整大点,弄张电脑桌的桌面吧

楼主:
下次尝试灌水晶胶玩玩

网友:
蒸一下是重点,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本是这么做的啊,还要蒸熟了才可以,长知识了,以前真不知道。

还软这步就是增加湿度让腿、翅膀软化,一般常温下需要几天时间
偶等不及,就开火稍稍蒸一下,缩短时间

网友:
蒸熟了是不是就可以吃了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上固化液固化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个蝉不展开翅膀比较好看,这种本土的蝉现在也不多了。

展开是为了更方便看形态结构,大扁都该展开的

网友:
你也不怕正准备蒸的时候,这只蝉突然活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