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由器出来的网线接1236不能上网

楼主(2021-08-13):
网线在装修时有两根线短路了,然后接1、2、3、6四根线从路由器处接处到另外一个路由器,不能正常上网,其它接8根线的正常。这样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水晶头上只接1236是能上网的,速度降为百兆而已。水晶头上1236对应的网线颜色好像是橙白、橙、绿白、绿。

网友B:
1、双绞线每组必须保证是绕组,特别是网线质量很差的情况下, 12一个绕组 36一个绕组, 你这什么野鸡接法。。。
2、就4根网线,那有些千兆设备可能无法正常协商,导致端口无法工作,可以尝试换个百兆的设备测试一下

网友C:
不使用POE供电的情况下,网线只用1236正常时可以用的,只是百兆网速限制而已,你不能上网要检查以下:
1.无线路由器供电正常,运行正常。
2.确认网线两侧1236颜色是否一致,正常1236可用百兆。
3.检查光猫设置和无线路由器设置,看你画图,应该是光猫拨号,这种情况下建议无线路由器网线插Lan口,Lan口IP设置与光猫同网段但不同IP,不与光猫DHCP分配池冲突,关闭DHCP就可以上网;如果按你的图插WAN口,WAN口要设置动态IP或静态IP(与光猫同网段),Lan口IP设置与光猫不同网段。

网友D:
1、lan1 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有些光猫是只有一个口能正常上网的。2、是不是千兆、改成百兆看看,行不行?3、这1236是不是通的。4、有些光猫可以限制二级路由的。

网友E:
双绞线,必须是成对来使用的,你可以1棕白 2棕 3绿白 6绿              1棕白 2棕 3蓝白 6蓝       1橙白 2橙 3绿白 6绿 这样类似的组合来接,坚决不能单独使用每组双绞线的其中一根

网友F:
看光猫LAN1和路由的W口亮不,亮就说明线和水晶头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光猫或路由身上。个人觉得这种接法虽然很艹鸡,但只要这4条线是好的+头做好了,应该是点亮设备的

网友G:
要么用橙绿双组,要么用蓝灰双组,随便抽两根线只能保证最长一米内能达到百兆,对于千兆路由器来说除了1236外2578还不能有短路,否则口子就可能会被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晶头上只接1236是能上网的,速度降为百兆而已。水晶头上1236对应的网线颜色好像是橙白、橙、绿白、绿。 ...

短路的是2根双色线的,还有一根双色好像也有问题,没办法才用的每绕组中的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双绞线每组必须保证是绕组,特别是网线质量很差的情况下, 12一个绕组 36一个绕组, 你这什么野鸡接法。 ...

短路的是2根双色线的,还有一根双色好像也有问题,没办法才用的每绕组中的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使用POE供电的情况下,网线只用1236正常时可以用的,只是百兆网速限制而已,你不能上网要检查以下:
1.无 ...

设备都正常,是不是网线不能使用单独的四根,必须要绕组才行。 IP没设置,都是默认的,有时间来设置了看看,不然就重做

网友H:
水晶头压的问题 换个重新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lan1 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有些光猫是只有一个口能正常上网的。2、是不是千兆、改成百兆看看,行不行?3 ...

光猫正常,因接电视的机顶盒可看电视和正常上网。1236测试也正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绞线,必须是成对来使用的,你可以1棕白 2棕 3绿白 6绿              1棕白 2棕 3蓝白 6蓝       1橙白 2 ...

看来接线也有点问题啊,想着用这四根颜色好区分。有问题的偏偏是都是双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光猫LAN1和路由的W口亮不,亮就说明线和水晶头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光猫或路由身上。个人觉得这种接法虽 ...

猫和路由器都是好的,想着是不是接线和二级路由器IP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么用橙绿双组,要么用蓝灰双组,随便抽两根线只能保证最长一米内能达到百兆,对于千兆路由器来说除了1236 ...

现在就是双色的线有问题,没法才各绕组取一根。是不是接线和二级路由器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晶头压的问题 换个重新压

压的线使用测线仪检测正常,能各绕组取一根做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的线使用测线仪检测正常,能各绕组取一根做头吗?

你用的1236不是正常的橙白,橙,绿白,绿?那排除其他问题,网线通不通和网线长度以及周围电磁干扰有关系,网线内部分成4组,绕成对就是为了消除干扰,延长传输距离的。你现在相当于用了4根平行线芯,传输距离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1236不是正常的橙白,橙,绿白,绿?那排除其他问题,网线通不通和网线长度以及周围电磁干扰有关系 ...

对,四根平行线,长度10米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四根平行线,长度10米以内

那我觉得可以的话建议还是更换网线吧,把新网线绑在现在网线一端,10米距离应该能抽动,用旧网线带新网线。实在换不了的话,可以 用其他设备测试一下是不是网线的问题,比如用机顶盒通过这根网线连光猫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