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能用DC POWER SUPPLY代替适配器吗?

楼主(2021-08-13):
是这样,一个老IBM电脑,经常用着大概半小时以后会自动休眠,智能强制关机重启。怀疑是电源适配器问题,但不能确定,所以打算用DC电源调到电脑所需要的电压值,接上电脑,看是否 还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则可以认为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买个新的完事,如果还是不行,那只能凑合着用了。
现在不知道能否用图中的设备代替电源,请多指教。

网友A:
调到笔记本电源上相同的电压和电流应该能行。比如19V   3.5A。

网友:
我认为可以,但故障原因不像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职业修笔记本的师傅,都是用可调电源作为笔记本的供电,来维修笔记本的,这样可以直观的看到笔记本的工作电流,从而判断笔记本的工作状态进行到哪一步了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
肯定可以,只要电压对,电流够,但有些机型有检测,需要加个欺骗识别的。

网友B:
电压符合,电流在额定之上就可以。
比如说19V 3.75A的笔记本,完全可以用19v  20A 的直流输出。

网友C:
大概半小时以后会自动休眠

是系统电源管理策略导致的吗?

网友:
这东西就叫维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到笔记本电源上相同的电压和电流应该能行。比如19V   3.5A。

对 修电脑的都是用DC电源供的  ,要注意短路保护就行了。对 修电脑的都是用DC电源供的  ,要注意短路保护就行了。对 修电脑的都是用DC电源供的  ,要注意短路保护就行了。

网友:
支持楼上 说 “可以”的

半小时 ……这么恒定的话  cpu温度? 屏保?

网友:
功率够,毫无压力

网友:
有的笔记本对电源有识别电路,需要买个专用的插头才能通过识别;否则会提示电源错误,或无法满功率运行。

比如一些戴尔的机型,还有惠普,联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半小时以后会自动休眠

是系统电源管理策略导致的吗?

不是,系统已经设置不自动关闭显示器什么的,以前没问题的。
怀疑电源,是因为电源坏过一次,修好后用功率表测试过,电压是对的。但问题还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压符合,电流在额定之上就可以。
比如说19V 3.75A的笔记本,完全可以用19v  20A 的直流输出。 ...

20A,这么大的电流,你确定?估计这么大的电流机子立马浓烟滚滚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A,这么大的电流,你确定?估计这么大的电流机子立马浓烟滚滚

笔记本电源65W和90W是可以通用的。
20A只是最大额定负载电流,不是强行直接输出这么多,根据实际消耗输出的,机器需要多少,电源就输出多少。

网友:
老IBM,一般是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