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普尔sp90-48v铅酸充电器调整输出电流

楼主(2021-08-13):
此铅酸充电器已改成锂电充电器,目前锂电池是12ah的,这个充电器输出电流标注的是2.5a,充电时,电池有些发热。相对2a充电器充电的发热要大一些,寻思着改低一下充电电流,对电池也要好一些吧。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样改:并联了4个1R3的电阻,拿掉一个就可以降低输出电流。

网友A:
改这个地方不行,要改输出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地方不行,要改输出电流检测电阻

这四个就是检流电阻,并联的,去除一个阻值增大,电流减小。

网友:
这4个电阻是保护MOS管。去掉一个后检流电阻从大约0.3欧姆变为0.4欧姆,通常,西普尔用的电源芯片为384X型,保护电压为1V,改后,MOS管的保护电流从原来的3A下降至2.5A。但由于后面的控制反馈电路没变,造成芯片提前关断输出。对于384X的电源,改输出电流比较麻烦。实在想改的话,可以在输出级增加一个专门的调流板来限制最大电流。

网友C:
充电器的最大电流是图中的R13决定的,调整R13也可以降低最大电流,

楼主:
这是输出端的照片,还有4个电阻,阻值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的最大电流是图中的R13决定的,调整R13也可以降低最大电流,

您说的调整,是指 增大R13的阻值,会降低输出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四个就是检流电阻,并联的,去除一个阻值增大,电流减小。

好的大神,我已经拿掉了一个,等充电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调整,是指 增大R13的阻值,会降低输出电流吗?

那并联的四个就是R13呀,改变这个电阻就是减小了初级的最大电流,从而减小次级电流,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隐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输出端的照片,还有4个电阻,阻值也很小

图中箭头所指的电阻是0.1欧姆吗?如果是,调大它也可减小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箭头所指的电阻是0.1欧姆吗?如果是,调大它也可减小输出电流。

好的大神,回去量一下,这个调大的比例怎么计算呢?现在标注的输出电流是2.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并联的四个就是R13呀,改变这个电阻就是减小了初级的最大电流,从而减小次级电流,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 ...

哦,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神,回去量一下,这个调大的比例怎么计算呢?现在标注的输出电流是2.5a ...

电流与电阻成反比关系。假如要把电流调到1A,该电阻阻值设为X计算公式为2.5/1=X/0.1,X=0.25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调整,是指 增大R13的阻值,会降低输出电流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增大r13,总电流会下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48572参考这帖,感谢@伟云科技 的图这帖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网友:
西普尔充电器48v12Ah的是4个2Ω电阻,48v20Ah的是4个1.3Ω电阻,改这里就改变充电电流了。阻值越大,电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