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教这几个电容应该怎么补

楼主(2021-08-13):
板是超声波清理器的,在8个月之前看到坛友在闲鱼买了一台也跟风买了,结果到现在才修。mos两边都少了两个电容,还有芯片也缺了一个,变压器上面也缺了一个,这种电容应该装什么容量的上去?

网友:
你为啥要补它?

网友A:
有些本来就是空的,正常使用就行,没必要补,特别是那种焊点饱满的就是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本来就是空的,正常使用就行,没必要补,特别是那种焊点饱满的就是空位 ...

这是泡过水,我几个月之前修全部摘下来的,这种是不是换一些小容量的上去就行?

网友B:
看样子,右边本来就是空的,左侧应该对称,下边好像掉个原件(看不清),看下旁边的集成块,找下电路图。。。。确定是电容?。。。一般情况下不受外力,原件不能掉,焊点全是焊锡,没有坑,基本原来就是空焊盘。

网友:
要准确,就得找电路图,或者有实物对照,用电桥侧电容,这种贴片电容看着一样,容量不标,必须要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右边本来就是空的,左侧应该对称,下边好像掉个原件(看不清),看下旁边的集成块,找下电路图。。 ...

我拆下来的

网友:
能用就行,不用补,板子是共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