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报错F1,已更换传感器仍旧报错。

楼主(2021-08-13):
海尔BCD-222KS A冰箱冷藏报错F1,查找是蒸发器传感器故障。
买了新的蒸发器传感器,换上依旧报错。新的阻值为1.8K,属正常阻值范畴。

但是拆下来的测得阻值也为1.8k,在电脑版接线端测量阻值也是正常,基本可以排除线路短路和传感器损坏,但是又一直报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错F1之后冰箱后壁开始结冰,求教各位大佬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A:
太先进了,可能门缝里线断了……

网友B:
线路板端口直接测传感器阻值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端口直接测传感器阻值正常不??

正常 电脑版那测得阻值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先进了,可能门缝里线断了……

门缝里线断了3根,外搭飞线已修复。

楼主:
大佬们有空帮忙看下帖子

楼主:
这么多天都没有人回复。。。怕是我没办法修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门缝里线断了3根,外搭飞线已修复。

接好断线还不行吗?老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好断线还不行吗?老故障?

断线是门板显示屏那里线断了,和蒸发器传感器不是一个线...要不在从外边从冷藏飞到电脑版试一下?如果还不行是不是就是电脑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