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电吹风,发现一个设计缺陷和安全隐患

楼主(2021-08-13):
拆机视频

朋友的电吹风坏了,拿我这里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拆开看了一下,发现完全没有任何硬件故障,但是开机没有反应,原因是朋友习惯把电吹风挂在架子上,时间长了,挂的位置电线被扯断。因为断开后接触不良,电线打火,已把绝缘皮烧断。这个挂环设计在电线上很不科学,你家有类似电吹风也需要注意同样的问题。
外观上看不出任何问题

背后看

拆开灯风机叶轮

看起来是带地线的,实际上不是,应该是偷工减料了

俩开关分别控制风机和发热的高低档

高低档控制非常简易,就是二极管串联半波整流

电机电刷还挺新

测量发现是电线断了,但是外观看不出来,从橡胶挂耳拉出来就看到了破损处,之前是在橡胶头的根部,不注意看不到

电线已经把护套烧坏了

挂环设计在电线上这是个安全隐患,应该安装在手柄上才比较可靠。

网友:
本身就是不合格产品,手电钻那个挂钩,还有护套呢……

网友:
居然用的是串励电机,分量不小吧
之前我也是挂环挂墙上的,后来橡胶环断掉砸地上了,然后切了一个泡沫箱的直角,一个面固定到墙上的,另一个面水平朝上,中间切个缺口放手柄,平面托住机身

网友:
我的电吹风也是,根部断裂,突然打火,吓人个人。剥开来看,铜丝股数少,单股太粗,韧性欠缺,容易折断。稳妥起见,修好了放一边,买新的电吹风用。

网友:
有个差不多结构的用了十年多了一直舍不得扔掉这种激励电机风力强劲,这东西烧过一次电机线圈断过电源线修修补补到现在还在用,婆娘直说你这样拉用拉低了国家的GDP

网友:
线质量太差,没有防拉纤维,铜芯太细!

网友:
用这个挂架不香吗?

网友:
我的也是尾部断线了,但就死活没拆开,好象是用胶粘上的

网友:
线太细,烧了

网友:
幸亏不是笔记本电源直流头同心轴导线,我几年前买的旧笔记本电脑,配的兼容电源一年多直流头响了一声,手摸发烫赶紧拔掉,剥开后同心轴绝缘层破裂短路。

网友A:
交流无刷,比较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无刷,比较有劲

这个是有刷电机

网友:
常见的电吹风,用的都是775之类的整体电机,不可换电刷的,电机也都不怎么耐用。楼主的这个用的电机要好很多呀!就是电线太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