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海志逸祺6D无线垂直鼠标

楼主(2021-08-13):
这是买的第二个垂直鼠标了。之前一直用达尔优LM108有线垂直鼠标,无奈被家里老爷子看上了,要给他买个新的还不行,非要我这个改过各种杀马特led的,so......

杂牌的不能再杂牌,连包装纸盒都是通用的,品牌型号是贴纸贴上去的。

开箱先看看外形吧,右侧是左右键滚轮和cpi切换,左侧下面是前进后退,这个设计比达尔优强,达尔优的左侧键放在上面,容易误触。

手握持的位置是亲肤材质,用久了肯定发粘,而且容易脏。。。

底面。没有设计收发器容纳舱,差评。四个螺丝孔都在明处,拆开不用揭脚垫,这点不错。

拆开四个十字螺丝,就可以把底面分离,电池和充电口与主电路板之间用的插接件,左右键小板是排线连接,可惜没有插座是焊上去的。这条排线很短,一不小心就会扯断了。

光学引擎用的MX8650A,深圳晶之上出品,最高cpi 1600

无线部分例行牛屎,话说最近拆了不少低价无线鼠标,都是这种牛屎封装,小板立着焊在主电路板上。
牛屎旁边那颗LED是充电指示,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个位置,不会影响到光学引擎吗?

侧键的微动,这个标志是什么牌子啊?

顶盖里的左右键小板和锂电池,锂电池是热熔胶固定的,把小板粘在一起了。话说这杂牌鼠标就是这个问题,到处都是热熔胶,充电口也是用热熔胶粘结固定的。
小板就不往下拆了,肯定还是杂牌微动+杂牌机械编码器,光栅滚轮貌似是罗技的专利,别家谁都用不了。

主电路板翻过来,一个电源开关,左下角的小五脚芯片是充电管理芯片。

没带手机放大镜,用手持放大镜拍的,凑合看吧。丝印LTH7,查了一下应该是PW4054,线性充电芯片,最大充电电流500mA。

基本就这样,现在鼠标这种简单的电子产品都已经模块化了,低价产品大家都差不多,也就是模具有些区别。不过这个鼠标居然还带充电管理芯片,这点不错,之前还以为会是usb降压直充的,4056小板都准备好了,结果没用上。

最后摆碗求M,各位客官不给打个赏吗?

网友:
碗呢?我硬币都掏出来了,没看到碗,只好又放回袋子里去了

网友A:
感觉达尔优会比这个新的杂牌强

网友:
这款无线鼠标做工马马虎虎还是提不起兴趣了。

网友B:
这咱竖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达尔优会比这个新的杂牌强

达尔优做工会好很多,但是也贵啊。
这个杂牌的40到手,达尔优LM108的无线款要79,双模版要89,价格差了一倍

网友:
哗啦啦,放碗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咱竖的好用???

竖的确实能保护手腕。
我现在每天用鼠标十小时以上,以前用普通鼠标,鼠标手的症状很明显,换了垂直鼠标以后好很多。
但是这种鼠标不适合玩游戏!!!

网友C:
我用这种立式鼠标用了十几年了,没办法,最初就是因为玩游戏玩太多了,用鼠标时间长了,手腕疼的厉害,才换的这种鼠标,不过最早这种鼠标,真的是没啥大品牌,寥寥无几,不仅买不到货,而且价钱还死贵,我当时买的是国内仿米乔的那款,没办法,就是因为价格便宜,但是质量太差太好坏了,然后期间也用了换用了仿品的号称第三,四,五代,EV, nanokk(其实是仿的米乔5)和米乔正品…

这么多鼠标里,我感觉体验最差的就是多彩。超级的不舒服。当然你头次用的时候,你感觉手握很饱满,感觉是很贴合手,但你实际使用的时候却发现是一坨翔,因为抓满了,轻微移动都需要动用手肘移动。尤其是你习惯性的用鼠标画十字的时候,你在屏幕上却出现了一个叉…

体验最舒服的还是最早买的,国产仿品的一代,就是米乔最早推出的那一款。因为手势最舒服。我的手掌长度大概在21厘米。说实话,用这一款让我原来手腕部磨出的那个大大厚厚的茧子慢慢就消失了。但是因为质量太差,后来在换其它立式的时候就很频繁换鼠标,因为后来改进版的这些鼠标都太小了,握不紧,而且移动鼠标的时候往往用大拇指和食指两手捏着,手抬起来移动很不方便还累,而现在一直在用的是米乔2,说实话有点小,不太喜欢,但是至少比我期间用的鼠标都还好。但是因为小,导致我的手腕根部也渐渐摸出了点儿茧子。

还是喜欢米乔3,适合大手型的,也是国内仿品一代的原型,但是貌似已经没有了再生产了…还找不到货…

最后再说一下,垂直鼠标是可以玩游戏的,我就在用它玩CF和LOL 和正常一样,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种立式鼠标用了十几年了,没办法,最初就是因为玩游戏玩太多了,用鼠标时间长了,手腕疼的厉害,才换 ...

反反复复换这么多,也不少花钱,还真不如直接上个微软大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反复复换这么多,也不少花钱,还真不如直接上个微软大馒头

哈哈,不错,是个冷笑话,微软的大馒头…

网友:
多彩和达尔优都有,现在多彩的吃灰了,达尔优手感更好点,让我改成锂电池了
现在用普通鼠标3天,手筋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