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提示文件太大无法放入回收站怎么办

楼主(2021-08-13):
我们经常会将没有的文件拖到回收站去,但是有时候会遇到文件拖进回收站时,系统提示该文件太大无法放进回收站,那么Win7提示文件太大无法放入回收站怎么办呢?今天小编就跟大家分享Win7系统提示文件太大无法放入回收站的解决方法。
Win7提示文件太大无法放入回收站怎么办
1、在桌面右键点击“回收站”,选择“属性”。
2、进入属性界面后,在“选定位置的设置”中设置回收站的空间大小,勾选“自定义大小”,修改适合的数值,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转:win7旗舰版  Win7提示文件太大无法放入回收站怎么办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系统会提示你:文件太大放不到回收站,是否彻底删除?直接选择“是”就完了。

网友:
直接删除就行了,放什么回收站。

网友:
你是不是真的傻??????????????

网友:
无用的知识增加了

网友:
偏执性格,就是如此

网友:
楼主是垃圾佬中的垃圾佬

网友:
shift+Delete,一次性搞定,扔什么回收站??

网友:
一般是这两键组合解决shift+Delete

网友:
一般都是提示是否删除   因为设置了不放入回收站

网友:
这都不会你还是用xp吧

网友:
回收站不收怎么办?直接扔掉

网友:
不不不  直接扔多浪费,回收站两毛五一斤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后悔药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