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合照及拆解评测数据

楼主(2021-08-13):
帖子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款式评测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包装合照、评测主机配置、实物相关、各类别性能数据。
③该款式标称容量256GB。
④实物合照左侧为美光版【双方案】、右侧为过渡版【单方案】。
⑤发现有评测数据对自己有帮助的可抱走。
⑥款式存在多个方案,入手到哪种看运气。
⑦请勿回复不正当内容。

包装合照↓【美光版两个方案都是同包装,因此仅展示一个】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实物合照【左侧和中间为美光版方案一和方案二,右侧为过渡版】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实物拆解【左侧和中间为美光版方案一和方案二,右侧为过渡版】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芯片板合照【下侧和中间为美光版方案一和方案二,上侧为过渡版】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实际容量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芯片方案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峰值读写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多项读写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压缩基准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数据校验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大文件传输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小文件传输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楼主:
雷克沙U盘S57-256GB双版本三方案小文件删除

美光一↓

美光二↓

过渡↓

网友A:
评测呢?最好有4k的测试数据

网友:
来围观下  看看用不用的到

网友:
居然是4CE的MLC,很可惜其中居然有一个是大S片。

网友:
还可以哦,居然是MLC!

网友:
雷克沙被收购了都用芯片还这么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测呢?最好有4k的测试数据

这种U盘主控就不要幻想有4K了,3260N 3268M的4K顶天10M/s

网友:
一对比,两个版本性能差距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