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良明雕刻机 怀疑驱动板是坏的

楼主(2021-08-13):
打黑机修复,线接好了,装上锂电池也不转,怀疑驱动板也是坏的,先上图。

网友A:
手持修边机,这东西还是用220V的好,毕竟转速几万转。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叫木工用修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持修边机,这东西还是用220V的好,毕竟转速几万转。

如果是无刷的还是可以的,别人给我个无刷角磨机还是很不错的,有刷的估计不行。

网友B:
有刷的检测不是很简单吗   接电池直接就能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检测不是很简单吗   接电池直接就能转

 怕的是:电池是坏的,就去拆机,检测这里、那里,怀疑这个和那个。

网友:
直接给电机上电看转不转,转的话就是调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的是:电池是坏的,就去拆机,检测这里、那里,怀疑这个和那个。 ...

接电池转,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看下电机线圈有打孔没。我拍了电机外观好,但线圈有打孔

网友:
这主控还容易找,电机坏了就难搞了

网友(2021-09-13):
这个主控我有,呵呵!

楼主(2021-11-28):
这头子不好配啊